有效值转换

楼主(2019-01-08):
哪位大神知道用ad536和ad635做有效值变换时,输入正弦信号,输出的电压要过20多分钟才能逐渐稳定(精确到1mv),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如此长时间,说明是跟系统热稳定性相关,热平衡了才稳定。检查所有信号通路中元件的热稳定参数,更换变化较大的器件。

楼主(点评):
谢谢,但是单独测有效值转换这个模块,正弦信号用信号发生器发出,输出电压用万用表读,还是存在这个问题,精确到10mv时速度挺快,但精确到1mv就特别慢,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点评):
原因如前,仔细检查元件的热稳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