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用OV2640怎样实现3:4?

楼主(2019-01-08):
现在摄像头是4:3 LCD是3:4 通过软件旋转90度如下图

更改0X5A 0X5B 0X5C 分辨率为240*320 有拉伸的图像,但垂直方向不同步。
修改传感器窗口 图像尺寸 图像窗口等寄存器比例为3:4就没有图像输出

请教一下高手们如何实现 摄像头3:4 ?

网友A(点评):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B:
有没有那种自适应的呀

网友C:
看摄像头的原始数据啊。然后截取。

网友:
不能瞎调整比例,要看模块支持最大的是什么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摄像头的原始数据啊。然后截取。

GD32F450的DCI 可以剪裁,但并不能旋转图像。我的意思是让摄像头本身输出如240x320的图像,不用软件去旋转图像。在摄像头资料中说好像可以的。2640的寄存器和网上都没见有说这个问题的

网友D(2019-02-24):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效果调整的呢

网友E(2023-09-19):
OV2640与GD32F450一起使用并实现3:4的图像比例,你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硬件连接:首先,将OV2640与GD32F450通过I2C或SPI等通信接口连接。确保连接正确,可以参考OV2640和GD32F450的硬件手册。
初始化OV2640:配置OV2640的寄存器,包括设置图像比例、分辨率、色彩格式等。你可以参考OV2640的寄存器手册进行设置。
设置图像比例:为了实现3:4的图像比例,你可以通过设置OV2640的寄存器来实现。具体设置哪些寄存器取决于OV2640的具体型号和版本,可以参考其寄存器手册。
读取图像数据:通过GD32F450从OV2640读取图像数据。可以使用I2C或SPI等通信接口来读取数据,具体取决于你的硬件连接方式。
处理图像数据:在GD32F450上编写代码来处理读取到的图像数据。你可以使用图像处理库或自己编写代码来处理图像,例如调整图像大小、裁剪、旋转等。
显示图像:将处理后的图像数据发送到显示设备上进行显示。你可以使用LCD、OLED等显示设备,具体取决于你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F:
从原始数据里截取呗

网友G:
感觉还是得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