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电源收音机的电路原理与制作方法

楼主(2019-01-08):
无电源收音机的电路原理与制作方法

   无电源收音机的结构十分简单,它不需要电源就能接收到三四个电台的广播。把它的电路做成大的示教板,教师用来讲授电磁波的接收,既直观又生动;若作为学生课外活动中的实验与制作,可以激发学生对无线电科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际运用电子技术的技能。

一、电路简介
    本收音机电路如图1所示,主要由调谐电路和检波电路组成,其中L1、C1及天线组成调谐电路;二极管VD起检波作用,C2起滤波作用,通过耳机放音。

二、工作原理
    调节可变电容器C1的电容量,改变调谐电路的频率,使它跟我们要接收的电台发出的电磁波的频率相同。由于电谐振现象,只有此频率的电磁波才在调谐电路里激起较强的感生电流,这样,就选出了需要的电台。由于调谐电路接收到的感生电流,是经过调制的高频振荡电流,还不能使耳机的振动片振动发声。L1和L2绕在同一磁捧上,由于互感作用,在L2上产生了高频交变电压。二极管VD有单向导电性,通过它的是单向脉动电流,这个单向脉动电流中既含有高频成分,又含有音频成分。又因为电容器有“通高频、阻低频”的作用,高频成分基本上从电容器C2通过,音频电流则通过耳机,使耳机的振动片随着信号而振动发声。

三、制作方法
1.元器件的选取和制作天线磁棒可选用直径l0mm、长度80mm的圆柱型锰锌铁氧体磁棒;线圈用7股0.07mm的多股漆包线绕制,L1绕80圈,L2和L1同方向绕8圈(也可直接选用废旧收音机上的磁棒和线圈)。调谐电容器C1选用聚苯乙烯薄膜单联可变电容器,最大电容量为270pF。二极管VD用2AP系列点接触型锗二极管。C2选用圆片型瓷介电容器,电容量为0.0lμF。耳机必须选用800Ω的高阻抗耳机。
2.安装选用一块6mm×10mm(根据需要可放大10倍)的长方形三合板,用圆珠笔在上面按照图2画上电路图。首先将磁棒和线圈固定,再将可变电容器C1固定;然后按电路图连接电路,把全部元件焊接好,检查接线无误后,用万能胶将导线按电路粘在三合板上。

四、使用和调试使用本机收听广播时,首先要将地线接地(在楼上时可将地线接到暖气管或下水管上),然后旋动可变电容器C1,使其可依次选收到中央台及本省、本市电台的广播。如果接收效果不佳,可作如下调试。
1.把天线接长。如果有条件可在室外架设天线。
2.检查地线。最好是用铜线作地线,且将其直接埋入大地。
3.选取灵敏度高的二极管,若用两个相同的二极管并联使用,会明显提高收听效果。

网友:
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A:
把从天线接收到的高频信号经检波(解调)还原成音频信号,送到耳机或喇叭变成音波

网友B:
收音机接线图 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C:
到电压被放大许多倍?

网友D:
求FM收音机原理图

网友E:
高频信号再经放大可以吗

网友F:
直放式灵敏度低,原理结构简单。

网友G:
振荡电路是会自己产生频率。

网友H:
单管耳塞收音机电路

网友I:
简单的收音机要用高阻抗耳塞

网友G:
收音机的振荡电路大概都是LC选频

网友:
DSP技术收音机

网友F:
用调谐电路选出一个频率的电波

网友A:
它的关键是晶体二极管,起检波作用。

网友E:
要个能容易买到元件的!

网友B:
求高人赐教!

网友D:
分立元件的

网友C:
这个的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I:
三极管发射结做检波二极管,检波后的音频电流经三极管放大后推动高阻耳塞发音。

网友H:
图中R1为负载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它的关键是晶体二极管,起检波作用。

二极管比矿石轻便,比铅笔芯加刮胡刀牢靠,但还是离不开接地与那长长的天线,无法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