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运放输出奇怪现象

楼主:
电路图如上,就是按照芯片手册上的一个典型电路。放大力传感器信号,电路板上有两个INA333,有一路不接传感器信号,输出一直为2.5V,可另一路很奇怪不接传感器输出0V,我把IN+,IN-短路又可以输出2.5V了,然后把短路去掉芯片依旧可以输出2.5V了,但是电路板断电重上电后又不能输出2.5V,重复之前短路过程又可以了。。。。。芯片不输出2.5V时,把力传感器接上去又可以输出2.5V(有时也不能输出2.5V),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2019-01-08):
看看芯片的输入阻抗,高阻的话,传感器当然不可以开路的。

网友B:
运放的输入脚当然不能浮空了

网友C:
输入为零,输出等于参考电压2.5V。但是你所谓的输入短路也是输入悬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为零,输出等于参考电压2.5V。但是你所谓的输入短路也是输入悬空。

你的传感器输入端肯定是浮地的,应在IC输入各脚100K到地,啥时都没有。这种情况跟器件的离散性有关,已超出了仪运的应用范围。

网友D:
力传感器是低阻型的传感器吧,加个100K不影响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传感器输入端肯定是浮地的,应在IC输入各脚100K到地,啥时都没有。这种情况跟器件的离散性有关,已超 ...

你看清楚了,不是我的

网友E:
1. 常识,运放输入端不能悬空2. 注意看手册

网友F(2019-03-25):
但是你所谓的输入短路也是输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