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互感器 运放 二极管

楼主(2019-01-08):
本人小白一个 求分析一下如图的电路
万分感谢!

网友A:
错的一塌糊涂啊,这能工作吗?

网友:
这图没看懂,有点类似芯片整流电路,但二极管画反了,还少了些器件.

网友B:
如果你运放是轨至轨的,除了后面C12接法有问题,应该就是正常的。
一个典型的正半波精密整流线路(去掉C12)。

网友C:
负半周整流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