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集成门电路检测器的电路原理图与制作

楼主(2019-01-08):
集成门电路检测器的电路原理图与制作

本文介绍的集成门电路检测器体积小、所需元器件少、通用性较强、便于携带,很适合无线电爱好者自己动手制作。

一、电路原理:
由图可见,整机只用了一块数字集成电路IC,这是一块有施密特触发器的六反相器电路。图中IC由ICa~ICf组成。其中ICa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约为30Hz。若要改变输出脉冲频率,可以改变R1、C1的数值,若R1取100kΩ,C1取0.01μF,则振荡频率为1.2kHz。ICb、ICc分别为反相器,起倒相和隔离作用。若ICb输出为Q,则从ICc输出为Q。这些输出分别用连接线根据需要接到被测集成门电路的相应脚上。被测集成门电路的输出也通过连接线接到ICd的输入端。经过ICd、ICe、ICf的反相、隔离,根据发光二极管VD2发光与否,判别集成门电路的好坏。为防止实际线路中输出有毛制,这里电路中加入了由R3、C2组成的积分电路,以防产生误判。另外,插座的每个脚与电源正极之间分别接有100kΩ电阻,用于防止插座的脚悬空引起干扰。

二、元器件选择及安装:
     电路中所用集成电路选用CC40106有施密特触发器的六反相器,也可用CD40106或74HC14。发光二极管VD1、VD2使用直径为3mm的FG134001和FG314001管子。VD1是黄色,VD2是红色。机盒选用名片盒大小的铁盒,也可用肥皂盒。电阻器使用1/8W的。电容器C1使用10μF电解电容器,C2为5l0pF的瓷片电容器。所有元器件装在23列的SYB-46型面包板里,用微型单刀双掷开关控制电池接入与否。通过调整R6的阻值使加到电路的电压为5V。另外,还要用20根11~15cm不等的面包板连接线。只要连接无误,就可把CC40106集成块插在面包板的左端即1~7列端。被测集成块(14脚)插在面包板最右端即17~23列,就可进行测试。面包板最上面一排接电源5V,最下面一排接地。CC40106的13脚接被测集成块的输出端。只有输出端低电平时VD1才亮。输出端为高电平时VD1不亮。

三、使用方法:
  安装完毕,接通电源就可使用。例如,测试CC4011四2输入与非门。首先将CC4011插入面包板最右端。逐一测量各个与非门。用面包板连线将CC4011的14脚接5V电源,7脚接地。然后用面包板连线将高电平5V接在CC4011的1脚与2脚,3脚接到CC40106的13脚。接通电源,VD2亮,说明电源接上了,VD1管亮,表明CC4011的3脚输出为低电平,正常。CC4011的1脚接高电平,2脚接低电平,接通电源,VD2亮,VD1不亮。若1脚接低电平,2脚接高电平,接通电源,还是VD2亮,VD1不亮。从与非门的真值表可看出,只有CC4011的1脚、2脚都为高电平时,3脚输出端才是低电平,VD1应亮。这就可以判断CC4011中的这个与非门是好的。若用多谐振荡器输出的脉冲来测试。结果也一样。CC4011的1脚、2脚都接在CC40106的5脚或6脚上,黄发光管亮。若1脚接在CC40106的5脚,另一脚接在6脚上,则黄发光管不亮。说明此集成块的这个与非门是好的。测试时,一定要把连接线连好,再开电源开关。否则,测试结果不准确。用此装置也可以检测其它类型的数字集成电路。

网友A(2019-11-22):
集成门电路检测器很好的

网友B:
图片太小了,基本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