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USB转千兆以太网的透传模块吗

楼主(2019-01-08):
目前有套设备使用的千兆以太网通讯,有多台设备连电脑时用的USB以太网卡,用户使用时要对网路进行设置,比较麻烦,总是出问题。请问各位大大 市场上有没有USB转千兆以太网的透传模块。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案可以做这样的模块。有做过类似的产品的最好。

网友A:
USB转千兆以太网 RTL8153 好像是吧?
USB转100M以太网~ 就很多了 RTL8152B SR9900 AX88772等~

网友B:
目前有套设备使用的千兆以太网通讯(有线的电口?还是光口?)
有多台设备连电脑时用的USB以太网卡(这个USB以太网卡是无线的?因为本身你设备是有线的,不方便连接布局,所以要用无线来连接?)
用户使用时要对网路进行设置,比较麻烦,总是出问题(具体 问题是否可以描述清楚?)
市场上有没有USB转千兆以太网的透传模块(这个有点笼统,USB转千兆以太网,如果是有线,一样需要驱动)
===
从描述情况来看,不是很清楚,工程问题,最好可以给应用板框,提出问题,然后才好给出具体合理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套设备使用的千兆以太网通讯(有线的电口?还是光口?)
有多台设备连电脑时用的USB以太网卡(这个US ...

设备是千兆有线以太网,用USB转以太网透传模块连电脑,用户不用装驱动,不用设置麻烦的IP地址等,打开应用程序就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是千兆有线以太网,用USB转以太网透传模块连电脑,用户不用装驱动,不用设置麻烦的IP地址等,打开应 ...

那照样需要装驱动,楼主理解错透传的含义了。透传指不用考虑协议栈之类,效果就像一根导线。但显然,USB本身可不是这样,所有USB设备都需要驱动。虽然USB设备可以做成兼容性足够好的即插即用设备,但鉴于计算机平台的多样性,就是商品USB网卡都做不到绝对普适,驱动还是避免不了。
至于说IP地址之类,这个完全可以在应用软件上解决,对操作者完全能够实现0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照样需要装驱动,楼主理解错透传的含义了。透传指不用考虑协议栈之类,效果就像一根导线。但显然,USB ...

有点USB知识的人都知道不用装驱动是什么意思。你没具体做过,不知道实际多接口网络配置有多复杂。我们已请人用FPGA实现了这个功能,只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D:
直接用USB3.0高速光纤就行了,可以传的很远,无压缩传输。可以加我QQ:1156833458,手机:15302790926

网友E(2019-02-09):
引用 楼主:
有点USB知识的人都知道不用装驱动是什么意思。你没具体做过,不知道实际多接口网络配置有多复杂。我们已请 ...

haha, usb hid转fpga, 然后fpga转以太网.  我们牛x的版主能不知道这逻辑?

其实你只需卖一个家用路由器, 有线网接设备,无线网接电脑. 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