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单片机死机后RST脚位复位失败

楼主(2019-01-08):
如题,使用RST脚位复位失败会有哪些原因?  程序会影响它吗?

网友A:
直接量一下,reset pin是不是被外部電路拉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一下,reset pin是不是被外部電路拉住了。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B:
程序不会影响的。这个应该考虑硬件没有设计对。

网友C:
复位电路挣钱吗

网友C:
复位电路正确吗

网友D:
你先试试正常情况下,这个RST能否复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试试正常情况下,这个RST能否复位系统。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D:
这就难理解了。因为复位电路是个硬件行为,不应该受软件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难理解了。因为复位电路是个硬件行为,不应该受软件影响。

明天继续找原因   硬件还需要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