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于 CRC16 计算

楼主(2019-01-08):
CRC原理详解
----------------
假设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发送15位的二进制信息g=101001110100001,这串二进制码可表示为代数多项式g(x) = x^14 + x^12 + x^9 + x^8 + x^7 + x^5 + 1,其中g中第k位的值,对应g(x)中x^k的系数。将g(x)乘以x^m,既将g后加m个0,然后除以m阶多项式h(x),得到的(m-1)阶余项r(x)对应的二进制码r就是CRC编码。
h(x)可以自由选择或者使用国际通行标准,一般按照h(x)的阶数m,将CRC算法称为CRC-m,比如CRC-32、CRC-64等。

g(x)和h(x)的除运算,可以通过g和h做xor(异或)运算。比如将11001与10101做xor运算:

楼主:
明白了xor运算法则后,举一个例子使用CRC-8算法求101001110100001的效验码。CRC-8标准的h(x) = x^8 + x^7 + x^6 + x^4 + x^2 + 1,既h是9位的二进制串111010101。

楼主:
经过迭代运算后,最终得到的r是10001100,这就是CRC效验码。

通过示例,可以发现一些规律,依据这些规律调整算法:

1. 每次迭代,根据gk的首位决定b,b是与gk进行运算的二进制码。若gk的首位是1,则b=h;若gk的首位是0,则b=0,或者跳过此次迭代,上面的例子中就是碰到0后直接跳到后面的非零位。

楼主:
2. 每次迭代,gk的首位将会被移出,所以只需考虑第2位后计算即可。这样就可以舍弃h的首位,将b取h的后m位。比如CRC-8的h是111010101,b只需是11010101。

楼主:
3. 每次迭代,受到影响的是gk的前m位,所以构建一个m位的寄存器S,此寄存器储存gk的前m位。每次迭代计算前先将S的首位抛弃,将寄存器左移一位,同时将g的后一位加入寄存器。若使用此种方法,计算步骤如下:

楼主:
※蓝色表示寄存器S的首位,是需要移出的,b根据S的首位选择0或者h。黄色是需要移入寄存器的位。S'是经过位移后的S。

楼主:
查表法

同样是上面的那个例子,将数据按每4位组成1个block,这样g就被分成6个block。

楼主:
下面的表展示了4次迭代计算步骤,灰色背景的位是保存在寄存器中的。

经4次迭代,B1被移出寄存器。被移出的部分,不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这4次迭代对B2和B3产生了什么影响。注意表中红色的部分,先作如下定义:

   B23 = 00111010
   b1 = 00000000
   b2 = 01010100
   b3 = 10101010
   b4 = 11010101
   b' = b1 xor b2 xor b3 xor b4

4次迭代对B2和B3来说,实际上就是让它们与b1,b2,b3,b4做了xor计算,既:

   B23 xor b1 xor b2 xor b3 xor b4

可以证明xor运算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于是:

   B23 xor b1 xor b2 xor b3 xor b4 = B23 xor (b1 xor b2 xor b3 xor b4) = B23 xor b'

b1是由B1的第1位决定的,b2是由B1迭代1次后的第2位决定(既是由B1的第1和第2位决定),同理,b3和b4都是由B1决定。通过B1就可以计算出b'。另外,B1由4位组成,其一共2^4有种可能值。于是我们就可以想到一种更快捷的算法,事先将b'所有可能的值,16个值可以看成一个表;这样就可以不必进行那4次迭代,而是用B1查表得到b'值,将B1移出,B3移入,与b'计算,然后是下一次迭代。

楼主:
可看到每次迭代,寄存器中的数据以4位为单位移入和移出,关键是通过寄存器前4位查表获得
,这样的算法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

上面的方法是半字节查表法,另外还有单字节和双字节查表法,原理都是一样的——事先计算出2^8或2^16个b'的可能值,迭代中使用寄存器前8位或16位查表获得b'。

反向算法

之前讨论的算法可以称为正向CRC算法,意思是将g左边的位看作是高位,右边的位看作低位。G的右边加m个0,然后迭代计算是从高位开始,逐步将低位加入到寄存器中。在实际的数据传送过程中,是一边接收数据,一边计算CRC码,正向算法将新接收的数据看作低位。

逆向算法顾名思义就是将左边的数据看作低位,右边的数据看作高位。这样的话需要在g的左边加m个0,h也要逆向,例如正向CRC-16算法h=0x4c11db8,逆向CRC-16算法h=0xedb88320。b的选择0还是h,由寄存器中右边第1位决定,而不是左边第1位。寄存器仍旧是向左位移,就是说迭代变成从低位到高位。

楼主:
附录1:crc16校验表及用法

static unsigned short crc16_table[256] = {
0x0000, 0x1189, 0x2312, 0x329b, 0x4624, 0x57ad, 0x6536, 0x74bf,
0x8c48, 0x9dc1, 0xaf5a, 0xbed3, 0xca6c, 0xdbe5, 0xe97e, 0xf8f7,
0x1081, 0x0108, 0x3393, 0x221a, 0x56a5, 0x472c, 0x75b7, 0x643e,
0x9cc9, 0x8d40, 0xbfdb, 0xae52, 0xdaed, 0xcb64, 0xf9ff, 0xe876,
...
0x7bc7, 0x6a4e, 0x58d5, 0x495c, 0x3de3, 0x2c6a, 0x1ef1, 0x0f78
};

uint32 crc_check(uint8* data, uint32 length)
{
unsigned short crc_reg = 0xFFFF;
while (length--)
{
crc_reg = (crc_reg >> 8) ^ crc16_table[(crc_reg ^ *data++) & 0xff];
}
return (uint32)(~crc_reg) & 0x0000FFFF;
}

data为待校验数组,返回值为crc校验累加结果。

楼主:
CRC16常见的标准有以下几种,被用在各个规范中,其算法原理基本一致,就是在数据的输入和输出有所差异,下边把这些标准的差异列出,并给出C语言的算法实现。

CRC16_CCITT:多项式x16+x12+x5+1(0x1021),初始值0x0000,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0000异或

CRC16_CCITT_FALSE:多项式x16+x12+x5+1(0x1021),初始值0xFFFF,低位在后,高位在前,结果与0x0000异或

CRC16_XMODEM:多项式x16+x12+x5+1(0x1021),初始值0x0000,低位在后,高位在前,结果与0x0000异或

CRC16_X25:多项式x16+x12+x5+1(0x1021),初始值0x0000,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FFFF异或

CRC16_MODBUS:多项式x16+x15+x2+1(0x8005),初始值0xFFFF,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0000异或

CRC16_IBM:多项式x16+x15+x2+1(0x8005),初始值0x0000,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0000异或

CRC16_MAXIM:多项式x16+x15+x2+1(0x8005),初始值0x0000,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FFFF异或

CRC16_USB:多项式x16+x15+x2+1(0x8005),初始值0xFFFF,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结果与0xFFFF异或

楼主:
多项式产生:
如x16+x12+x5+1
x16表示第16位为1,x5表示第5位为1
(1 << 16) | (1 << 12) | (1 << 5) | (1) = 0x11021
但是CRC16只取低16位,写成16进制数就是 0x1021

CRC16的算法原理:

1.根据CRC16的标准选择初值CRCIn的值。

2.将数据的第一个字节与CRCIn高8位异或。

3.判断最高位,若该位为 0 左移一位,若为 1 左移一位再与多项式Hex码异或。

4.重复3直至8位全部移位计算结束。
5.重复将所有输入数据操作完成以上步骤,所得16位数即16位CRC校验码。

根据算法原理与标准要求就能简单的写出具体程序:

楼主:
多项式产生:
如x16+x12+x5+1
x16表示第16位为1,x5表示第5位为1
(1 << 16) | (1 << 12) | (1 << 5) | (1) = 0x11021
但是CRC16只取低16位,写成16进制数就是 0x1021

上面这个写的直白很多

很容易让人看明白了!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CCITT(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0000;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1021;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CCITT_FALSE(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FFFF;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1021;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return (wCRCin) ;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XMODEM(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0000;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1021;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return (wCRCin) ;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X25(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FFFF;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1021;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0xFFFF) ;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MODBUS(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FFFF;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8005;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 ;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IBM(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0000;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8005;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 ;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MAXIM(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0000;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8005;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0xFFFF) ;
}
---------------------

楼主:
unsigned short CRC16_USB(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FFFF;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8005;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0xFFFF) ;
}
---------------------

楼主:
void InvertUint8(unsigned char *dBuf,unsigned char *srcBuf)
{
    int i;
    unsigned char tmp[4];
    tmp[0] = 0;
    for(i=0;i< 8;i++)
    {
      if(srcBuf[0]& (1 << i))
        tmp[0]|=1<<(7-i);
    }
    dBuf[0] = tmp[0];

}
---------------------

楼主:
void InvertUint16(unsigned short *dBuf,unsigned short *srcBuf)
{
    int i;
    unsigned short tmp[4];
    tmp[0] = 0;
    for(i=0;i< 16;i++)
    {
      if(srcBuf[0]& (1 << i))
        tmp[0]|=1<<(15 - i);
    }
    dBuf[0] = tmp[0];
}
---------------------

楼主:
void InvertUint32(unsigned int *dBuf,unsigned int *srcBuf)
{
    int i;
    unsigned int tmp[4];

    tmp[0] = 0;

    for(i=0;i< 32;i++)
    {
      if(srcBuf[0]& (1 << i))
        tmp[0]|=1<<(15 - i);
    }
    dBuf[0] = tmp[0];
}
---------------------

楼主:
//CRC32算法:
unsigned int CRC32(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int i;
  unsigned int wCRCin = 0xFFFFFFFF;
  unsigned int wCPoly = 0x04C11DB7;
  unsigned int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unsigned char *)&wChar,(unsigned char *)&wChar);
        wCRCin ^= (wChar << 24);
        for(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0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32(&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 ^ 0xFFFFFFFF) ;
}
---------------------

网友A:
写的好详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