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救大神,如何用串口自动收发数据

楼主(2019-01-08):
我现在的情况是,用stm32读取IM1281模块,在调试助手上发送十六进制指令可以读到返回值,但是如何通过STM32来实现发送地址读取数据呢,因为这些数据要计算,所以需要保存处理,希望大神指教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把你的想法换成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写了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仍然读不出来

楼主(点评):
我不太明白是否需要初始化引脚,因为我是把STM32的RX和TX直接与模块的TXRX连起来了,不知道如何给模块发送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想法换成代码就可以了

写了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仍然读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了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仍然读不出来

通过调试解决问题
GPIO当然要初始化了,这是基本问题

楼主(点评):
外设模块直接接在RXTX上就可以调试,如果初始化了PA9和PA10,怎么连接外设模块呢

网友B:
Receve Buffer 设置的大一些,接收的数据线放在Buffer中,一个命令(地址)后的数据全部接收后在处理Buffer。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大家,已经成功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