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150度超低温冰箱厂家电机怎么检修好坏

楼主(2019-01-08):
-150度超低温冰箱厂家的设备性能是用户需要重视的,-150度超低温冰箱的电机都选择的品牌厂家的设备,那么电机怎么检查好坏呢?-150度超低温冰箱厂家的电机在检测的时候,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摇表,如果被测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380伏,那么我们可以选择500V的摇表。接着把摇表放平,做个短路测试,两支表笔短接,摇动手柄指针接近0就是好的。再把两支表笔分开,摇动手柄,指针接近大就是好的。测量时建议把三相电机的连接片去掉,外壳接地,三个绕组的底部接线端,从左到右U、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