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rotel99铺铜,少部分铺不上?

楼主(2019-01-08):
用protel99软件铺铜,绝大部分都可以铺上,但有少部分始终铺不上,空白的,反复看了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元件,设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因为大部分可以铺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软件不是正版的原因吗?特此请教,先谢了。

网友A:
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发个图片看看,局部铺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片看看,局部铺铜呢

从上图可以看出,有的地方始终铺不上。不知什么原因?当然哈软件不是正版的。

楼主:
还有就是铺地时选的同一个网络标记符号的,大部分可以和铜连在一起,少部分就是不连上。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铺地时选的同一个网络标记符号的,大部分可以和铜连在一起,少部分就是不连上。也没有搞清楚什么 ...

铺铜的时候勾选了移除死铜

网友C:
双击铺铜区域,
弹出界面
修改铺铜参数 类型,线宽 线距  等等,自己多试试,

网友A:
没连上的都 是死铜。
你要勾选“删除死铜 ”这个选 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连上的都 是死铜。
你要勾选“删除死铜 ”这个选 项

谢谢回复。不是勾选的问题,勾选不勾选都反复试过,有几个地方无论如何都铺不上。身边也有人有同样的问题。现在只有怀疑软件不是正版这个原因。没办法,少量的就手工再铺一下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勾选的问题,勾选不勾选都反复试过,有几个地方无论如何都铺不上。身边也有人有同样的问题 ...

这个问题跟软件正版盗版关系不大,信得过的话,把文件发过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