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SO124隔离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19-01-08):
此次设计一个利用ISO124隔离模拟信号,应用中发现问题,ISO124前级±15V1与后级±15V2,两个电源的上下电顺序不一致,当前级掉电后,有及短的时间后级还有电,造成了Vout输出一个13V左右的信号,损坏了后级的采集端口,请问此类问题如何可以避免?

网友A:
前级电源加大电容, 延长掉电时间,
后级采集电路增加保护器件, 吸收这个瞬间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电源加大电容, 延长掉电时间,
后级采集电路增加保护器件, 吸收这个瞬间脉冲 ...

后级是通过1K电阻,再通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钳位,然后进入AD采集口。仍然是会损坏AD端口,是不是这个电阻太小,可以换成10K?

网友A:
后级还有电阻哪, 电阻大了影响采集精度吧. 肖特基二极管的钳位都没有保护住,是不是设计得有问题. 给上个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