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T-thread,μC OS-II,μClinux哪个实用型更强

楼主(2019-01-08):
物联网专用操作系统都有哪些,如题操作系统哪个更好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在找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谈谈我的理解,对于RT-thread,是国产自研的,接口也比较丰富,熟悉C语言的开发起来上手快一些;另外还有华为的一款嵌入式操作系统LiteOS,这些都是些小操作系统,谈好用不好用,要从你的实际应用出发,查下资料,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在找这个嵌入式操作系统,谈谈我的理解,对于RT-thread,是国产自研的,接口也比较丰富,熟悉C语言 ...

嗯,RT-thread比较通用。LiteOS是开放的,免授权费的吗,好像外面没听说用过。

网友B:
对于物联网的应用来说,其实现在的操作系统都有点功能过剩了,很多功能在物联网这种简单的应用上面根本用不上,反而会造成软硬件资源的浪费。我感觉针对物联网应用,操作系统更应该回归简洁高效,专注于多任务调度。近期有一款针对物联网应用的操作系统 doubleQ 楼主可以了解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RT-thread比较通用。LiteOS是开放的,免授权费的吗,好像外面没听说用过。 ...

LiteOS是不开放的

网友C:
uCOS好处是资料多资源多,适合学习,但是收费,为了避免商品化后不必要的麻烦,学习和应用量逐渐在减少,RT Thread免费,模块多,但是教程资料还不是很丰富 最近一直在学RTThread,体会深刻。但是从RTT的现有优势看,将来RTT系统一定会逐渐占据主流,至少RTT能利用现在开源协同进化的方法总结经验

是的,RTT开源,以后资源资料会更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物联网的应用来说,其实现在的操作系统都有点功能过剩了,很多功能在物联网这种简单的应用上面根本用不 ...

有资料吗,发来看看。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资料吗,发来看看。了解下。

我现在能拿到的资料也比较有限,也是在其他一些途径了解到doubleQ的

网友D:
doubleQ是什么,之前也有听客户提过,好用吗?

试用过doubleQ系统做基于STM32做小功能开发,将协议层和应用层分开调度,效率提高很多,至于其他方面性能待进一步测试
同问,很熟悉的感觉,一定在哪听到过。。

网友E:
场景不同,现在并没有转用的一个可以 通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RT-thread比较通用。LiteOS是开放的,免授权费的吗,好像外面没听说用过。 ...

都是免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iteOS是不开放的

你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华为已经举办了几场LiteOS方面的活动了,github上也有代码。

网友H:
关键看你用习惯了就觉得好用,其它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华为已经举办了几场LiteOS方面的活动了,github上也有代码。 ...

谢谢

网友I:
自然是RT-Thread啦,它应该是目前最好用,用的最多的IoT OS了吧

网友E(2019-02-14):
RT-thread 感觉会更适合长远发展使用。接口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