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的 Not connected 可以跟其它管脚连接吗?

楼主(2019-01-08):
纯粹是为了走线方便,芯片上的  Not connected 可以跟其它管脚连接吗?

为什么要连,什么目的呢
为什么要连,什么目的呢
不能

网友A:
空脚最好接地

不是好想法。

网友B:
因为NC脚,对IC开发肯定是有用的功能(一般做内部测试或内部应用),只不过没有对应用者开放。

来,给个厂家在器件手册中明确声称NC的管脚却有内部连接的例子,一个型号就好,山寨厂的不算。

网友C: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一下NC引脚对地、对电源的值,如果都是无穷大,我认为就可以和其它引脚并联。

网友D:
NC脚,如果内部有打线,就是芯片测试用的,外部就不要接任何电路;
如果内部没打线,那就是为了工装夹具的通用性而引出的管脚,接不接都行,接GND的话散热好些

@zyj9490 :那应该标为DNC,这种情况在很多西方厂家的芯片中可不罕见。技术和商务不矛盾,这里仅仅是外国人对外语的理解问题,母语人根本就不可能犯这种错误。
tyw
@yanwen217 :以前在合泰上海盛扬(宜山路889号),我记得有个叫杨文的,打过交道,不知是不是你,哈哈
好多,好多公司产品都有工程师密码,输进去了,仪器的设定项比应用设定的更加多,更加底层,目的就是不让用户知道底层内容。道理是一样的。
一个目的,不让用。
技术上说明一方面,商务方面一方面,不要太较真,较真了,会对公司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原厂不想让用户用的脚,但对功能应用没有影响的,不想说明就一律明了NC,这在商业行为可以理解,也是完且正确。简单,明了,果断。省以后的麻烦。
@zyj9490 :定义就是定义,不得带有歧义,NC是什么意思,在英文及西文中本无争议。
是否开放给客户用空闲的脚,这是厂家的事,不能苛求内部有连线与无连线作外部区分。简单的一律不能接,接了出问题,跟厂商告知责任无关。省事。
@yanwen217 :那么显然你的这个老东家实在太随意了,你的“审核”也同样,连NC的基本概念都敢搞错,大批量卖卖试试,有的是人想要“年终奖”……
@chunyang :作为在里面工作N年的资深员工,拿这个去搞东家?我做不出来!那个时期的简体中文规格书都是我审核的,算了,跟版主您较真这个陈年小事没意义,说太多了涉嫌揭老东家的短! 有些MCU,有test mode pin,内置了程序,透过外部管脚灌入既定的代码脉冲就能启动,而这个脚是不对用户开放的,规格书将此脚命名NC还是test mode,是由当时的产品经理来定!
@yanwen217 :真有此情况,拿着器件和器件手册去告一把,“年终奖”轻松到手,但俺不信Holtek这样的公司现在敢这么玩。即使是当年,其正式产品也不至于,要么会修正产品,要么会修正器件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NC脚,对IC开发肯定是有用的功能(一般做内部测试或内部应用),只不过没有对应用者开放。 ...

没听说过NC还做内部测试用,测试线最后会要求输入接地,输出接电阻上拉;或与其它功能管脚共用。NC就是空,正规就是接地,起作用一是散热,二是抗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NC还做内部测试用,测试线最后会要求输入接地,输出接电阻上拉;或与其它功能管脚共用。NC就是空 ...

说明没在芯片原厂待过

网友E:
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NC管脚无内连接,外部可任意处理。而有一种供测试的特殊管脚,正规称法应为“Don't Connect”即DC管脚,跟“Not Connect”即NC管脚是两码事。为了确认,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或模拟万用表的R*1K或以下挡位的电阻挡测试该管脚跟其它管脚的“电阻”,特别是电源和地间,正反都要测,有读数证明不是NC管脚而是DC管脚。如果测试与器件手册不符造成问题,可以向生产商索赔。注意,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测试结果不能作为依据,只能是验证手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NC还做内部测试用,测试线最后会要求输入接地,输出接电阻上拉;或与其它功能管脚共用。NC就是空 ...

NC管脚不是DC管脚,就是纯粹的无连接,也跟散热、抗干扰无关。之所以会有NC管脚是封装与功能决定的,且内部版图的布局在NC脚附近不能或不便引出连接,需要散热或抗扰之类则一定会有内部连接。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处理方法是:把焊盘改为0,板子上就可以走线了。

网友E:
补充:DC管脚也有标称DNC管脚的,总之不是NC。

网友F:
我之前做过封装需求。。

1、我们叫NC就真的是没有连线的pin,,可以放心no care,你接不接都不影响;;什么散热之类的,这个不一定,具体要看leadframe的形式,有的脚可能路过了die的下面,你接上去对散热有帮助,有的不一定。
为什么会出现nc pin 很简单,die上面的pad通常情况下比封装pin要少一些,只是根据die面积和pad数量,选择了一个最常见的封装形式,主要是省了模具的开发费

2、如果用来做测试pin需要在成品里打出来,一般会起名字TESTx 要求用户给一个固定电平。。但是我们更习惯的做法是在CP的时候进行特殊测试,在成品的时候,把测试pin和附近的电源或者gnd打在一起,封死测试pin

3、对于非标准的,暂时没遇到。。具体看手册对NC pin的要求,如果强制要求NC接某个电平的话,不排除是有内连接的。。。不放心的话,用x光可以拍一下芯片里边,一目了然

IC的板图开放给应用,不是更加清晰吗?
不让用不行吗?
@zyj9490 :说的刚好相反。标明TEST MODE,并且告知强制电平。比藏着掖着更有利。明明有连接却要标记NC,不觉得多此一举么?
要在什么语境下说什么话,在IC厂内部,NC就是内部无联结,DNC是不准外部联结,对用户来讲,区分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对外统一标明NC比有的标明TEST MODE,对IC 厂家更加有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因为NC脚,对IC开发肯定是有用的功能(一般做内部测试或内部应用),只不过没有对应用者开放。 ...

正规的NC脚确实是不打线。。。非标的不好说,

网友G:
为什么呢

网友E:
总之,记住一点,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器件与器件手册不符,厂家负100%的责。NC的英文意思就是“无连接”,跟“不得连接(DNC或DC)”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在英文语境中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歧义。非英文/西文母语国家的厂家搞错也只能是一种不严谨的外行行为,应用中一旦遇到手册标明是NC,实际却有内部电路连接的产品,大胆“用”,然后去起诉,按中国的法律,双倍赔偿可以拿定。而按西方法律,只要举证合理,赔偿甚至可以没有上限。

@zyj9490 :基本概念如果告知错了,厂家自然会负全责。
NC 是告应用不能连结,还是内部没有连结,应用连结没有作用,这是二个不同的意思,在法律层面,原厂的告知责任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D:
NC的英文是NO Connection,直译就是不接,就是告诉用户不准接,规格书并没有承诺这个脚内部是有其他功能连接还是没有其他功能连接,如果客户接了线,出问题是客户自己的事情

又是一个错误理解的例子!再强调一遍:NC的意思是“无连接”,不准连接的英文简称是DNC或DC。

网友B:
查了新唐的MINI51的脚,也标有NC,针脚功能说明栏说NOT CONNECTED PIN,是告知应用不能接还是内部没有连线啊。不是DONT CONNECT 呵,新唐不规范吗?

标有管脚NC的芯片很多,Not Connected Pin的意思就是“没有连接的管脚”,不是“不得连接的管脚”。如果管脚标注NC,说明中却明确讲了不得连接,那就是不规范。只是,这种不规范在起诉时会有麻烦,厂家可以抵赖说是“刊误”。

网友H:
这个做好按照原厂的datasheet 的说明。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处理方法是:把焊盘改为0,板子上就可以走线了。

等你做模块了 你就知道这种办法是很常用的  不用的管脚直接缺省 焊盘下方加上白油丝印,走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