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7休眠电流

楼主(2019-01-08):
休眠电流太大了有70uA,怎么才能降低到20多uA?

网友A:
看一下休眠时有没有外设或定时器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眠时GPIO怎么处理的?

是根据不同的电路做处理的,有的输入,有的输出。有的拉高,有的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休眠时有没有外设或定时器在运行

休眠时,定时器不会自动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休眠时有没有外设或定时器在运行

手册中描述在休眠时,定时器是关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中描述在休眠时,定时器是关闭的

有的器件休眠时定时器可以运行,还可以唤醒系统。
有的系统甚至有些外设都可以在休眠时运行。
所以让你确认下。

网友C:
如果测试休眠功耗,建议手动关闭所有外设,假设gpio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全部输出低,然后休眠。有外部连接要考虑外部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测试休眠功耗,建议手动关闭所有外设,假设gpio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全部输出低,然后休眠。有外部连接要考 ...

哦哦。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ADC端口怎么样可以降压?我看了别人的板子ADC口有0.4V的压降。此ADC口是从VDD接了一个电阻接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