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池状态指示器的电路原理与制作步骤

楼主(2019-01-08):
电池状态指示器的电路原理与制作步骤

    本文介绍的小仪器可以对一节电池的状态进行快速检测,把不能用的电池挑出去,也可以装在电路中对使用中的电池随时进行监测。电路所用元件少,成本低,制作容易。

01、电池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消耗品。组成电源的可能有两个、四个或更多的电池,其中只要有一个坏了,收录或手电筒就不能使用。把它们全部扔掉不仅浪费而且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2、这是电池状态指示器的电原理图。共用了5只电阻器、1只电解电容器、2只三极管、1只发光二极管。

03、电阻器全部使用的是1/8W碳膜电阻器,R1为100kΩ(色环是棕、黑、黄、金);R2为200kΩ(色环是红、黑、黄、金);R3为2.7kΩ(色环是红、紫、红、金);R4和R5都是1kΩ(色环是棕、黑、红、金)。识别电阻器上的色环要从靠边的一头数起。

04、电容器为100μF/10V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上都会标出它的负极端。

05.发光二极管为Φ5的红色发光二极管,要仔细认清它的正负极性。

06、VT1为9014等型号的NPN型三极管;VT2为9015等型号的PNP型三极管。这两类三极管不能混淆。使用时要分清它们的三个电极。

07、由于电路板比较简单,可以用小刀来自己刻制。制作时小心不要伤着手。电路板刻好后用细砂纸将铜箔打磨干净,然后涂上松香助焊剂。

08、这是它的电路板安装图。为了避免打孔,元器件也可以直接焊在电路板的铜箔上。

09、对照电原理图并参考这个电路板实物图,依次将电组器、电容器、三极管、发光二极管焊在电路板上。所有元器件的引线在安装前都应进行镀锡处理,这样才能保证焊接的可靠性。

10、做好的电路板装在一个小盒中,让发光二极管露在外面。使用这个装置检测新电池时由于新电池的电压较高,发光二极管闪亮的速度就快;如果是旧电池电压较低时,发光二极管闪亮的速度就慢,电压过低时发光二极管就不亮。由此来判断电池的新旧程度。改变电阻器R3的阻值,可以改变发光二极管的闪亮速度和启辉点电压。

楼主:
电池状态指示器的电路原理与制作步骤

网友:
这个可行?

网友A:
这个的不是使用ADC吗?

网友B:
这个的检测精度怎么样

网友C:
来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D:
检测电量能行吗

网友E:
具体使用是多大的成本呢

网友F:
电池状态指示器发具体功能

网友G:
就是简单的LED驱动吧。

网友G:
驱动的最小电压是多大

网友:
楼主测试过了吗?

网友F:
电池状态都包括什么呢?

网友A:
一看就是很给力。

网友E:
这个检测的原理就是一个LED?

网友H:
后期可以试着做一下。

网友D:
楼主做个监测电量的吗?

网友B:
有具体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C: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了。

网友I:
电路原理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