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7 ADC问题

楼主(2019-01-08):
同样的板子,不同的软件,ADC端口的电压相差0.25V左右。
电路上传了。18脚做AD检测,除了图示的电路,18脚没有和任何别的电路相连。
量了两块板的R8上面的电压是相同的。
请问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设置会引起ADC端口电压的不同吗?此原理图中的R9是没贴的。
我量了一下别人的板子R8上面那个地方的电压比18脚那边的电压要高0.4V,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自己帮顶,高手快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R10两端的有0.4V压降?R8/R10 阻值多少?R8上加了多高电压?MCU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B:
R8上面接的是什么? 你的不同的软件有什么不同?ADC端口的电压在不同软件下的表现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R10两端的有0.4V压降?R8/R10 阻值多少?R8上加了多高电压?MCU供电电压多少? ...

是R8上面和PIC18脚之间有0.4V的压差。R8上边接的是电池。R8是5K,R10是1K.
MCU供电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上面接的是什么? 你的不同的软件有什么不同?ADC端口的电压在不同软件下的表现是什么样? ...

R8上面接的是电池。不同的软件一个是我的,一个是别人的我不知道啊,别人的知识一颗IC。
用别人的IC在18脚有0.4V的压降,用我自己的软件只有不到0.2V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R10两端的有0.4V压降?R8/R10 阻值多少?R8上加了多高电压?MCU供电电压多少? ...

是R8+R10两端的压降有0.4V

网友C:
你确认别人的芯片是做AD采样的么?AD采样的话不应该有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别人的芯片是做AD采样的么?AD采样的话不应该有压降的。

可以确定是做AD采集的,如果这里不是,那就找不到测试电池电压的地方了。理论上是不应该有压降。但是事实就有,所以很纳闷。想在这里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
有熟悉这块的高手吗?很急啊

网友D:
不是很理解你要干啥,ADC不是应该如实反映被测点的状态么。如果r10上面有压降,那上面就有电流,说明io在拉低。你做设计不必完全复刻别人的行为,用你自己的方法完成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你要干啥,ADC不是应该如实反映被测点的状态么。如果r10上面有压降,那上面就有电流,说明io在拉 ...

哦...

网友B:
检查下AD脚的初始化代码吧。在PORT寄存器里 1,置为输入 2. 置为模拟 3. 禁止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18脚的初始化代码吧。在PORT寄存器里 1,置为输入 2. 置为模拟 3. 禁止上拉。 ...

我就是按照你这样设置的啊。
再说上拉在当做ADC输入还有作用吗?

网友E:
相应的引脚设置为输入,模拟,禁止上拉。还有AD模块的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要根据系统时钟频率进行合理设置。这个数据手册上都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应的引脚设置为输入,模拟,禁止上拉。还有AD模块的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要根据系统时钟频率进行合理设置 ...

但是IO口的电流和什么有关呢?压降不同应该就是IO的电流不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IO口的电流和什么有关呢?压降不同应该就是IO的电流不同

正常是不会有压降的

网友F:
不同软件测量结果不同?
是不是采样时间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软件测量结果不同?
是不是采样时间不够造成的?

我是隔10毫秒采样一次的。这时间已经够长了吧?
另外采样时间的不同会引起ADC口电流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是不会有压降的

我们一般都这样理解,但是我测了别人的IC确实有0.4V压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隔10毫秒采样一次的。这时间已经够长了吧?
另外采样时间的不同会引起ADC口电流的不同? ...

要采样时间充分才行。不然你的端口外有电容的话,会导致测量不充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隔10毫秒采样一次的。这时间已经够长了吧?
另外采样时间的不同会引起ADC口电流的不同? ...

你说的这个时间和ADC的模块采样时间是两个概念,还是好好研究一下数据手册吧,这样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的。

网友G:
AD采样的话,一般情况下采样引脚接入不应该引起外部电压的显著变化,即测试引脚灌入的电流应该是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网友H:
将外部电路断开再测,看是否还有0.4V压降,还有的话那就换块好点的表再测,AD口不应该有压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隔10毫秒采样一次的。这时间已经够长了吧?
另外采样时间的不同会引起ADC口电流的不同? ...

ADC本身就不应该视作消耗信号电流的器件。所以那个地方有压差有可能别人不是用adc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本身就不应该视作消耗信号电流的器件。所以那个地方有压差有可能别人不是用adc实现的 ...

哦哦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你的电池电压是多高?是不是电压高过MCU VDD,产生了电压倒灌?有压降肯定是有电流通路的

网友I:
看下这个图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J:
ADC采样不会导致采样点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