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锂电池充电电路,快疯了...

楼主(2019-01-08):
(无正文)

网友A:
嗯 改用干电池吧 这样安全好多

网友B:
加个保险丝,电流过大熔断它

网友C:
电源坏了, 可能就不输出了, 当然如果考虑这个, 那还可以增加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点评):
过问厂家,厂家说他们的DCDC转换器如果损坏,VOUT可能会变成VIN的...太可怕了

网友B:
你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新设计的产品,保证故障时不会输出更高的电压。

楼主(点评):
他敢保证,我也不敢信

网友D:
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E:
买航嘉的,或者找航嘉要个方案,秒秒钟搞定

网友A:
输出串1个PTC保险 后面再对地1个TVS二极管 OK嘛?

网友A:
或者1个比较器 加1个PMOS 过压关断

网友F:
用变压来做,这样开关管损坏就不会有高压输出了。

网友G:
隔离 或者加保险丝和tcs

网友H:
艾玛
手机都是取 220v 交流,万一坏了,还不直接电死人啊?

网友I(点评):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J(点评):
回复 网友I: 手机是变压器隔离的,一般问题不大,楼主那个不知道有没有隔离

网友K:
说明脑子坏了,比DC/DC坏了更加可怕。

网友L:
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尤其对象是锂电池时候,确实有一定风险,因此,对于这样的应用,一般会在线路上面另外设置过压保护回路,而且,采样回路和过压保护回路最好是在板子2面或者至少距离比较远,否则一个进水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网友M:
几十年前修理电脑显示器,不小心触电,几乎真的感觉已经见到阎王了,走了一圈回来了,现在还没有疯。坚强的抗触电的心脏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N:
好的好的

网友O:
楼主没有把功率说清楚.如果是超过千瓦的大功率系统,过压过流防护都是必须下很多功夫的.一定要考虑到各种可能.要是功率不大,一个熔丝加稳压管触发晶闸管就把故障范围限制住了.
谨慎但不能过分,做充电器都快疯了,要是去搞原子弹还不先吓死!

网友P:
什么充电器这么牛X,坏了还能流过60v对14v锂电的充电电流?
最少不得流1千A?

网友:
引用 网友Q:
咋一看 你的电动车 电池只有 14V 啊 !

很少见 哦 。。。

人家应该说的是控制器供电  电池充电60V吧

网友R:
楼主是在想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还没出现呢,趁着还没出现转行吧,这是最佳办法了

网友S:
最好用加了保护板的电池,不然确实危险

网友T:
加个TVS和保险管

网友U:
上面所有说TVS的,都是不懂行的。

FUSE+ZENOR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充电器这么牛X,坏了还能流过60v对14v锂电的充电电流?
最少不得流1千A?
...

60V转15V的转换器啊

网友V:
没出稳压器之前按楼主原理是不是经常出现爆炸,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