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串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08):
调试板子上的串口的时候,代码在STM32开发板上跑起来是有信号的,开发板的RS232芯片是SP3232EEN,板子上的是SP3232EBC,简单对比了一下两种芯片应该是可以通用,但是板子上STM32的信号过了RS232之后就没有了,焊接测试了也没问题,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附件为RS232部分电路

你原理图画错了,上面那几楼没看你的原理图,你看我楼下的回复。
@chenrongjun1 :先排除硬件的问题
这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首先是测试手段有没有问题,  要检查
芯片供电有没有问题, 焊接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 这几个电荷泵升压电容要特别关注, 可以测量电压, 或者看引脚开关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TVS拆掉先
然后 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C:
测芯片电源引脚电压、电荷泵引脚电压,先排除焊接和走线错误。232接口片的假货很多,这点要注意。

网友D:
把电路保护元件TVS二极管去掉后实验一下,看如何。

网友E:
请重新确认PIN2 V+,位置C233接VCC还是接GND,

网友F:
原理图画错了,SP3232的9脚应接单片机的RX,10脚接单片机的TX。

网友G:
你的原理图有问题,U3_RX与U3_TX位置错了

网友H(2019-02-22):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