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我在主机箱后面装了个86型墙壁插座...

楼主(2019-01-08):
如题,上图:

应该没人这么干过吧?

楼主:
来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

这是风扇位,4个孔固定插座刚刚好。中间铁皮用斜口钳可以轻松剪掉。

楼主:
应该猜出来了吧:这个插座是给显示器和音箱供电的,电脑开机得电,关机跟着断电,旁边的开关可以强制开启供电。

楼主:
前两天突发奇想,今天干脆就做出来了,很好用
查了一下,有类似功能的“智能插座”在售。

网友A:
5V控制开关管导通,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控制开关管导通,隔离吗?

隔离,5V->MOC3063->BTA16

网友B:
这个用继电器做不是简单很多?从电源取12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继电器做不是简单很多?从电源取12v电

是的,刚开始也想过,后来想想继电器有声音,触点有寿命,就考虑了可控硅,而且3063有过零触发,对用电器没有冲击。
DIY自己用嘛,肯定要搞得心理舒服才行

网友C:
话说,通常顺序不是要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吗?

网友D(2019-02-23):
这个主意我在大学时就做过,不过是用继电器控制显示器的开关‘以前的显示器是CRT的,还是二手的呢

网友E:
想法是好,就是这样搞的暴露在外面太危险了

网友F(2019-12-01):
如果做成连主机电源也能一并断电就省了待机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