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摄像头,接两米延长线

楼主:
请教下USB延长的问题:
1.使用2米蓝白排线,打开相机,可以看到界面,但是点击拍照,会卡死;
2.使用1.5米蓝白排线,打开相机,点击拍照,都没问题;
3.使用2米屏蔽线(没有引出屏蔽层),相机都打不开;
4.使用1.5米屏蔽线(没有引出屏蔽层),相机依然打不开;
测量了阻抗,屏蔽线的阻抗比较蓝白线,阻抗已经较低了,效果怎么反而越差?
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usb传输距离呢,2米距离是不是够呛了
屏蔽线的参数如下,线芯和材料已经算可以了吧?
正标屏蔽2464-24#4芯+4芯+2芯(3根线)    4芯线:ID1.1 OD 4.5    2芯线:OD1.1    OD4.1
加工:长度:2000mm;两端护套+铝箔+屏蔽铜切掉20mm

麻烦各位了,谢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jay的稻香吗

网友B(2019-01-08):
买正规厂家的USB延长线,如绿源。小品牌不行,基带传输,对阻抗要匹配,非低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正规厂家的USB延长线,如绿源。小品牌不行,基带传输,对阻抗要匹配,非低阻而已。 ...

你好,线的电阻测了也就0.3,0.4欧姆左右,阻抗匹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现在是定制usb延长线,参数和要求,不知道要怎么描述,现在打算再用双绞线试一下。

网友C:
这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1、摄像头是比较耗电的设备,对usb供电要求比较高。
  2、摄像头直接接usb接口,通常是没问题的。但有的前置接口也不稳定,因为前置的供电弱于后置接口。
  3、如果经过延长线接出来,延长线太长或材质不好,会大大损耗电力传输,导致摄像头供电不足,无法使用。换根短点的质量好的线可以缓解。

楼主(点评):
感觉不像是供电问题,这个线材的线芯已经很低阻了,但是却连相机都打不开,比两米的蓝白线还差

网友D:
USB线主要不是线的阻值问题,而是信号完整性问题。线要双绞,尽量等长,然后屏蔽,加上匹配连接器。你就这样的线是不行的。
USB线两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可考虑在摄像头根部并联一个大电解1000UF以上的 试试

网友F:
USB 2.0及以上采用差分信号传输,线缆应该采用双绞屏蔽线,材质很重要,有阻抗要求,用于音频传输的非双绞屏蔽线反而不能用。最好的办法是加中继,用好些的USB HUB都可以,线长不要超过1.5米。

网友G:
你这个线不行的
板子换用USB 座子, 5V供电要足,座子附近放个大电解 有条件 单独搞颗芯片给他供电
然后买现成的usb线缆 质量要好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线主要不是线的阻值问题,而是信号完整性问题。线要双绞,尽量等长,然后屏蔽,加上匹配连接器。你就这 ...

嗯,目前就是怀疑要使用双绞线,手头上没有这样的线,又要等,匹配连接器是usb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考虑在摄像头根部并联一个大电解1000UF以上的 试试

没有那么大的电容,刚在电源两端并了220uf的,没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2.0及以上采用差分信号传输,线缆应该采用双绞屏蔽线,材质很重要,有阻抗要求,用于音频传输的非双绞 ...

目前也是在考虑双绞线,2米不行吗,我看标准上说最大传输时5米距离,现在2米都搞不定。。加hub代价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线不行的
板子换用USB 座子, 5V供电要足,座子附近放个大电解 有条件 单独搞颗芯片给他供电
然后买 ...

刚加了220uf电解电容,没有用,我看看单独5v供电行不行
现成的线缆啊,感觉很难找这东西,这个是定制的屏蔽线,发现效果却异常的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目前就是怀疑要使用双绞线,手头上没有这样的线,又要等,匹配连接器是usb座吗? ...

屏蔽不屏蔽倒是问题不大,
但是一定要双绞线。

不信你拆开各种设备的USB线,包括最便宜的USB延长线,都是双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蔽不屏蔽倒是问题不大,
但是一定要双绞线。

刚刚拆了买usb摄像头模组配的线,好像不是双绞线,1米左右

网友F(点评):
普通线追求的是廉价,距离不超过1.5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拆了买usb摄像头模组配的线,好像不是双绞线,1米左右

屏蔽层一定要接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拆了买usb摄像头模组配的线,好像不是双绞线,1米左右

另外,USB最适合不带外部供电的设备,比如U盘,键盘,鼠标等,
不太适合从外界供电的设备,比如打印机等。这些要做特殊处理,否则地回路有电流。

另外,可以在USB线上套磁环降低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USB最适合不带外部供电的设备,比如U盘,键盘,鼠标等,
不太适合从外界供电的设备,比如打印机等 ...

usb摄像头模组算是外部供电的吗?也不算吧
现在就是要买双绞线,又要耽搁几天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和建议,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加了220uf电解电容,没有用,我看看单独5v供电行不行
现成的线缆啊,感觉很难找这东西,这个是定制的屏 ...

单独5v供电行不?

楼主:
单独从7805给他供电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芯片內部的 USB PHY 的驅動能力很多是可以軟件調整的,去測一下眼圖,排查一下是攝像頭的驅動力不足還是主 ...

这个是从A83T安卓主板上引出来的一个usb接口,芯片是FE2.1
更换摄像头是要换哪种呢
外部供电试过了,不得行
谢谢解答

网友H:
双绞线可以临时用网线代替。
其中D+和D-需要双绞线,电源线不用。

网友J:
用根网线试试吧。里面就有双绞,特征阻抗和USB很接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线的电阻测了也就0.3,0.4欧姆左右,阻抗匹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现在是定制usb延长线,参数和 ...

超五类网线试下,数字脉冲太高。导致信号下降太多。还有电源滤波蓄电要加强。

网友B:
USB2.0 只少也要几十M的脉冲在发。要不用IDC排线。

网友K:
你自己焊接吧。用1方的4芯屏蔽线进行焊接,我测试5米没问题(我接的是无线网卡)。线组太大压降大。终端电压太低。单独供电应该也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从A83T安卓主板上引出来的一个usb接口,芯片是FE2.1
更换摄像头是要换哪种呢
外部供电试过了,不得 ...

巧了,我之前用 FE2.1 的 HUB, 它自身到主 CPU 有半米距离,速率上不去,内核打印发现只能识别成全速设备,后来准备换国际大厂的芯片,不过后来改了方案,不再需要 HUB, 直接半米接 FT2232H 转串口芯片,同样的线工作在高速模式稳稳的。

我的问题在於 FE2.1 的上游端口,你的问题可能是出在它的下游口,感觉这颗片子不行,建议换其它好些的 HUB 芯片试试。(我当时懒得查它的 PHY 寄存器配置参数,估计没得改。)

最简单的测试,不要接你的主板,直接把现有摄像头接 PC, 看是否能正确传输画面。(同样的线,末端焊线转接 Type-A 公头。)
如果是 Linux 系统,插入设备,dmesg 可以打印出当前识别为高速还是全速设备。

楼主:
各位,今天临时找了一条网线,拆解出来线使用,取6芯三对使用,一对用电源,一对用地,还有一对d+d-,使用效果还可以图有点不雅,将就看下

楼主:
目前网上定制的是rvsp双绞线,效果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巧了,我之前用 FE2.1 的 HUB, 它自身到主 CPU 有半米距离,速率上不去,内核打印发现只能识别成全速设备 ...

主要是用的厂家的主板,自己没有设计,没权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自己焊接吧。用1方的4芯屏蔽线进行焊接,我测试5米没问题(我接的是无线网卡)。线组太大压降大。终端电 ...

1方的线会不会太粗了,我那个买的0.3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绞线可以临时用网线代替。
其中D+和D-需要双绞线,电源线不用。

临时用了网线测试,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根网线试试吧。里面就有双绞,特征阻抗和USB很接近。

嗯嗯,剪了一条网线,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2.0 只少也要几十M的脉冲在发。要不用IDC排线。

目前用的双绞网线测试了,可以使用,是不是差分线,要缠在一起,靠近点,效果会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也是在考虑双绞线,2米不行吗,我看标准上说最大传输时5米距离,现在2米都搞不定。。加hub代价就大了 ...

行不行得看线材,要求可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不行得看线材,要求可不低。

目前把网线剪开,2米的双绞线,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把网线剪开,2米的双绞线,可以使用

https://s.taobao.com/search?q=us ... rchbutton&catId=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taobao.com/search?q=us ... rchbutton&catId=100

我买的这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这种,可以吗

木用过,先弄一段试试.真铜芯应该没问题.这东东假货很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用过,先弄一段试试.真铜芯应该没问题.这东东假货很多.哈哈

慌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双绞网线测试了,可以使用,是不是差分线,要缠在一起,靠近点,效果会好 ...

USB本身是差分信号

网友H:
正常的USB线材,都是这种模式。

网友L:
信号线要差分;电源线要低阻,实在不行就提高电压

网友M:
买点好线,一般USB能支持10米
1,  你测试的可能是直流电阻,不是阻抗;
2,  连接器也很讲究;
3,  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注意阻抗匹配,数据线要求90欧姆;

网友N:
应该没问题吧,我之前用网线焊接延长鼠标,大概有5m左右,都确定可用

楼主(2019-02-15):
各位新年好,后面用了双绞屏蔽线,usb通讯两米可以使用,如果不用双绞线,线材再好,也一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