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printf N76E003

楼主(2019-01-08):
在使用KEIL调试新唐N76E003时,用到了printf函数打印输出数据。
我定义的16bit数据打印出来的没问题,定义的8bit变量打印出来还是以16bit处理的。
比如我定义一个结构体中定义了一个枚举型 A, 一个枚举型B,一个u8型 C。
A=3;B=3;C=0;
打印命令:
printf("-> A=%u , B=%u , C=%u\r\n", A ,
得到的输出信息:
-> A=771 , B=0 , C=0
我需要输出的信息是:
-> A=3 , B=3 , C=0
说明下: 771 = 0x0303

网友A:
枚举型 是16位的

楼主(点评):
你确定是16位的?我用其他单片机调试出来的信息是对的,按照8位算的

网友B:
你贴出来你这部分代码。

楼主(点评):
指示调试的代码,已经删除了。跟单片机有关系。我觉得是他的开发兼容包有问题或我的工程设置有问题,代码是没问题的,已经复制到其他开发环境中测试没问题的。

网友B:
一般使用格式化输出的话,想要结果一样,格式类型不能错。

楼主(点评):
几种格式都试过,都不行。然后换ST的和松翰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B:
或许你枚举型,你理解错了。

网友C:
請把你的代碼貼上,資料型態看下定義

网友D(2019-03-26):
这有啥特点。

网友E:
kei c51 printf中8bit数据要加“b”修饰,例如%02bX, %bU

楼主(点评):
感谢老铁,按照你的方法测试时可以的。

网友B:
还有这么深的学问。

网友F:
我在找一个贴,说是串口的库函数有个小问题。

网友G:
数据类型可以测试确认。

网友H:
调试时候常用的串口打印。

网友H:
做好产品一般就不用了。

网友I:
这个太重要了

网友J:
全部代码发来比较好。枚举类型好像是按顺序复制12345的吧,不知道有没有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