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官方电机开发套件:FOC5.3库-正反转加减速代码及调...

楼主(2019-01-08):
基于ST官方电机开发套件:FOC5.3库-正反转加减速代码及调试经验文档资料分享

板子:官方X-NUCLEO-IHM07M1

主芯片:STM32F032R8

驱动芯片:L6230PD

电机:BR2804-1700KV(最高12V输入,7对极)

资料下载见附件,电脑登入,要是解压不了就换360或其它软件试下

参考代码:KEIL MDK打开(5.0以上版本)

原创:mmuuss586-游名

ST FOC5.3(pmsm驱动正反转加减速KEIL参考测试例程).part01.rar

ST FOC5.3(pmsm驱动正反转加减速KEIL参考测试例程).part02.rar

ST FOC5.3(pmsm驱动正反转加减速KEIL参考测试例程).part03.rar

楼主:
FOC5.3和FOC5.0、FOC5.1、FOC5.2等区别:
1、支持更多型号的芯片和板子,比如开始支持STM32G的芯片和对应板子;
2、软件界面上有些变化,更简洁。

FULL库版本和普通版本的区别:
full版本区别:开放了弱磁,mtpa及前馈的源代码。

FULL版本申请:
到ST官网,用企业邮箱申请。

楼主:
实验平台
硬件: P-NUCLEO-IHM001或P-NUCLEO-IHM002开发套件 ;

请事先下载安装软件:
1) STM32 PMSM FOC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 MC library(5.3.2及以上版本);
2) STM32CubeMX 4.26及以上版本;
3) KEIL MDK 5.0 及以上版本。

楼主:
按照图示接线:
左边接插件接电源(左正右负),接电源之前最好将电源调整到12V左右;
右边接插件:接电机线(电机线任意接,接错的话电机正反转方向可能是反的);

首次拆开开发套件(板子已预装程序):上电后且接上USB线,按套件底板的蓝色按钮,
电机会正常转,再按下电机停止运行(如果电机不能转,请先按下黑色复位按钮,再按蓝色运行按钮)。

楼主:
打开MotorControl Workbench软件

楼主:
打开如下图所示

楼主:
MC SDK5.3电机参数识别
使用ST MC Workbench GUI上的专用按钮(Motor  Profiler)或直接打开安装文件运行ST的电机参数测量工具。

楼主:
打开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点击SelectBoards选择相应的板子,选择:NUCLEO-F302R8+
X-NUCLEO-IHM07M1 3Sh

楼主:
打开后如下图,请选择Connect先连接(如连接不上则按下板子的黑色复位按钮)

楼主:
点击连接后,出现如下图是否需要升级固件(可以选择升级)
点升级固件后,如下图并等待升级完成(升级完成后后自动关闭)

楼主:
升级完后如下图所示,将鼠标放到Disconnect上即可看到版本号,
在Pole Pairs处输入电机极对数7,其它参数默认(也可修改)

楼主:
输入电机极对数7后, Start Profile按钮有效点击即可测试
电机参数

楼主:
点击测试电机参数后等待测试完成(也可停止测试)

楼主:
测试完成后如下图所示(测试不成功的话就重新测试下),
测试成功的话Save和Play按钮功能有效,
测试完成后同个电机每次的参数有有些差异,但差别不大

楼主:
点击Save保存电机参数后如下图,
输入名字后保存即可(路径不可选,保存在默认路径下),
通过MotorControl Workbench生成库的电流环PID参数相关根据电机参数算出来的

楼主:
点击Play后,再点击Start即可让电机转动,通过调节中间箭头调节转速,
点Stop按钮停止转动,点Done按钮关闭界面(如电机在转动则停止转动),
如遇干扰等原因连接不成功,可点左下角按钮重新连接。
由于是高速电机,加速度和目标转速不要设置过低,否则转不起来。

楼主:
关闭电机并退出电机测试回到Workbench主界面,
点击New Project新建工程,选MC Kit并选择相应的板子和配套的电机参数(也可自定义)

楼主:
点击OK跳到工程硬件配置窗口界面,如下图所示,可更改相关默认参数

楼主:
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或不设置,点击生成按钮生成相应的工程文件(向下箭头)

楼主:
点击OK按钮后如下图所示,可修改工程名和选型路径等

楼主:
点击保存按钮后如下图所示,可生成相关的软件工程(MDK或IAR

楼主:
生成完后如下图所示,会显示Completed

楼主:
找到刚才生成的文件夹下的工程文件,打开MDK工程,如下图所示

楼主:
优化等级设置成最高(设的太低,FOC库会运行报错,导致电机转不起来),并编译下工程

楼主:
在mc_api.c中有一系列函数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主要调用mc_api.c里的一些函数

楼主:
mc_api.c中常用函数

MC_StartMotor1
MC_StopMotor1
MC_ProgramSpeedRampMotor1
MC_ProgramTorqueRampMotor1
MC_GetMecSpeedReferenceMotor1
MC_GetMecSpeedAverageMotor1
MC_GetSTMStateMotor1
MC_GetOccurredFaultsMotor1
MC_AcknowledgeFaultMotor1
MC_GetImposedDirectionMotor1

楼主:
MC_StartMotor1();  //电机启动
如果Motor1为IDLE状态,该命令立即执行启动电机,返回值true,反之返回命令丢弃返回false。
bool MC_StartMotor1(void)
{
        return MCI_StartMotor( pMCI[M1] );
}

MC_StopMotor1();  //电机停止
如果Motor1为RUN或START状态,该命令立即执行停止电机,反之被丢弃。
bool MC_StopMotor1(void)
{
        return MCI_StopMotor( pMCI[M1] );
}

楼主:
MC_ProgramSpeedRampMotor1(3000/6,2000); //设置为速度模式,设置速度指令
调用此函数后hDurationms设置时间内当前速度变化到hFinalSpeed设置的目标速度
void MC_ProgramSpeedRampMotor1( int16_t hFinalSpeed, uint16_t hDurationms )
{
        MCI_ExecSpeedRamp( pMCI[M1], hFinalSpeed, hDurationms );
}

MC_ProgramTorqueRampMotor1(2000,2000);         //设置为转矩模式,设置转矩指令
调用此函数后hDurationms设置时间内当前转矩变化到hFinalTorque设置的目标转矩
void MC_ProgramTorqueRampMotor1( int16_t hFinalTorque, uint16_t hDurationms )
{
        MCI_ExecTorqueRamp( pMCI[M1], hFinalTorque, hDurationms );
}

楼主:
Motor1Speed=MC_GetMecSpeedReferenceMotor1();    //获取Motor1当前指令的机械转速,数字量1代表0.1HZ
int16_t MC_GetMecSpeedReferenceMotor1(void)
{
        return MCI_GetMecSpeedRef01Hz( pMCI[M1] );
}

Motor1SpeedAverage=MC_GetMecSpeedAverageMotor1();        //获取Motor1当前指令的平均机械转速,数字量1代表0.1HZ
int16_t MC_GetMecSpeedAverageMotor1(void)
{
        return MCI_GetAvrgMecSpeed01Hz( pMCI[M1] );
}

楼主:
Motor1State=MC_GetSTMStateMotor1(); //获取Motor1状态机的电机状态
State_t  MC_GetSTMStateMotor1(void)
{
        return MCI_GetSTMState( pMCI[M1] );
}

楼主:
Motor1Faults=MC_GetOccurredFaultsMotor1();//获取Motor1发生过的故障代码
uint16_t MC_GetOccurredFaultsMotor1(void)
{
        return MCI_GetOccurredFaults( pMCI[M1] );
}

楼主:
MC_AcknowledgeFaultMotor1();//清除电机故障错误
调用此函数前,如果电机发生故障。电机停留在FAULT_OVER状态,并保留故障代码。调用后,状态机清除故障代码记录,并恢复到IDLE状态。
bool MC_AcknowledgeFaultMotor1( void )
{
        return MCI_FaultAcknowledged( pMCI[M1] );
}

Motor1Dir=MC_GetImposedDirectionMotor1();        //返回最后一个指令设置的电机方向,如果最终的速度或转矩指令为负数返回-1,否则返回1
int16_t MC_GetImposedDirectionMotor1(void)
{
        return MCI_GetImposedMotorDirection( pMCI[M1] );
}

楼主:
main函数while循环代码示例:

1、电机以3000rpm运行,加速时间为2S;
2、程序启动电机运行,运行速度为3000rpm,在10S后停止转动;
3、电机停止前,读取电机相关参数(方向、速度、故障等);
4、电机故障处理;
5、停止1S后电机重新运行,速度依然是3000rpm,不过速度为-3000rpm;
6、以上过程重复操作。

楼主:
参考代码截图

楼主:
打开MotorControl Workbench观察相关参数和电机运行曲线
点Monitor按钮观察电机相关参数
点开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点击connect按钮先进行连接,如连接不上按下板子上黑色复位按钮或更换串口端口号先进行测试。
连接后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SDK 5.3版本)

楼主:
点Basic界面,可以看到板子的一些参数,也可以对板子进行启动、停止、清除故障等操作

楼主:
点Advaced界面,可以看到PID一些参数以及速度或转矩模式,也可以对板子进行启动、停止、清除故障及模式切换等操作

楼主:
点Registers界面,可以看到PID、寄存器等相关参数以及最后读取参数时间等

楼主:
点Configuration界面,可以对一些参数进行重新配置及重新装载

楼主:
点Plotter按钮,观察电机的转速运行曲线
打开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可以通过放大、缩小、拖动等操作对电机的运行曲线看的更清晰些

楼主: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感谢观看

网友A:
哇哇,好长的帖子,哈哈,MARK学习,谢谢版主

网友B:
开发套件哪里有卖?

网友C:
FOC效果如何   干嘛用F030   , 搞个套件玩一下

网友D:
写的很详细啊,问下full版本是免费使用的吧,用于产品开发不需要收取费用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哇,好长的帖子,哈哈,MARK学习,谢谢版主

写了2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套件哪里有卖?

我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C效果如何   干嘛用F030   , 搞个套件玩一下

那是302,后面用STM32G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很详细啊,问下full版本是免费使用的吧,用于产品开发不需要收取费用的不。 ...

FULL版本要找原厂申请的;
用当然是免费啊

网友E:
什么电机?BLDC?PMS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机?BLDC?PMSM?

PMSM,BLDC都支持;
图上这个是PMSM的

@6688hyc :官方有卖啊
给力啊 怎么入手学习呢?

网友F: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感谢支持

网友G:
FOC 5.3  full能给个下载地址吗? 官网申请,被拒绝了。 没有企业邮箱。

网友H:
这份学习资料够份量

网友I:
支持,不过这代码写的确实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FOC 5.3  full能给个下载地址吗? 官网申请,被拒绝了。 没有企业邮箱。

那没其它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份学习资料够份量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不过这代码写的确实一般。

嗯,主要写着测试用;

网友J:
实在太棒了

网友K:
游总 你们有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游总 你们有套件吗

有,从原厂那边订购了一批,自己做的也有,这几天大功率套件也快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游总 你们有套件吗

要是在深圳的话,下周可以来参加培训

网友L:
ST官方电机开发套件

网友M:
谢谢版主的分享资料

网友N:
FOC5.3库没有用过

网友O:
这个比较厉害了。

网友P:
套件是什么价格的?

网友Q:
看着很给力的。

网友R:
FOC库很全面吗

网友S:
L6230PD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T:
谢谢版主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官方电机开发套件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版主的分享资料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FOC5.3库没有用过

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比较厉害了。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套件是什么价格的?

带电机200多;不带15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感谢支持

网友V:
谢谢分享,手上刚好有板子,学起来

网友(2020-01-13):
谢谢楼主,问三个压缩包的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W(2020-05-13):
有没有电机的资料

网友X(2023-08-09):
写的非常详细,要求完整版是免费使用的吧,不需要为产品开发收费。

网友Y:
支持,但此代码编写一般。

网友Z(2024-06-27):
     我的直接跳转java.com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A:
知识越来越专业,咋感觉总也学不完呢?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AB:
你可以给出一个下载地址,官方网站的申请,被拒绝了,没有公司的电子邮件。

网友AC:
支持,但是这个代码通常是编写的。

网友AD:
FOC 是如何工作的? 为什么使用 f030来制作工具包

网友AE:
我直接跳爪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F:
您可以提供下载地址,官方网站申请,拒绝,没有公司电子邮件。

网友AG:
是的,但是这个代码通常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