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摄像头】在FreeRTOS使用DCMI采集JPEG教程

楼主(2019-01-08):
FreeRTOS使用DCMI采集JPEG教程
话不多说,先上代码,地址:

在很久很久之前,分享过一次使用STM32F446+OV2640采集JPEG的例子,大家的反响挺不错的。链接在这:https://bbs.21ic.com/icview-1156856-1-1.html

说来惭愧,stm32开发好多年了,一直处于裸奔开发,最近才开始学FreeRTOS,所以把上面的例程移植到了FreeRTOS下面。

主要硬件:
  • NUCLEO-F446RE
  • OV2640

用到了的外设:
  • 硬件的I2C
  • MCO1,输出16M  XCLK给OV2640
  • DCMI   数字图像接口
  • UART  用来和上位机通信
开发软件:TrueSTUDIO 9.1.0

选择好上面的外设后,通过STM32CubeMX生成。

图1 外设配置图

图2 升级1:画了一块底板

图3 升级2:加上WIFI模块

代码逻辑:

  • 代码开始,先初始化串口和DCMI。
  • 新建2个线程:串口线程、拍照线程;新建2个信号量:开始拍照、拍照完成
  • 串口线程:等待上位机发送拍照信号,收到后释放开始拍照信号量。
  • 拍照线程:等待释放拍照信号量,收到后,触发DCMI函数接收JPEG图像。
  • 当收到DCMI的帧完成中断,释放拍照完成信号量,上传JPEG图像到上位机。

关键代码:
信号量:
  1. osSemaphoreId sem_TakePhoto;//收到开始拍照信号量
  2. osSemaphoreId sem_GetPhoto;//接收拍照完成信号量
串口线程:
void StartUart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5 */
  /* Infinite loop */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RxTemp, 2);
  for(;;)
  {
    //osDelay(1);
          if (osSemaphoreWait(osSemaphore , osWaitForever) == osOK)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RxTemp,1,0XFFFFF);
                  if(RxTemp[0] == 'a' && RxTemp[1] == 'a')
                  {
                          //启用拍照,释放拍照的信号量
                          ov2640_realseTakePhotoSem();
                  }
                  memset(RxTemp,0,2);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RxTemp, 2);
                }

  }
  /* USER CODE END 5 */
}
拍照线程:
void StartOV2640Task(void const * argument)//拍照的线程
{
        for(;;)
        {
                if (osSemaphoreWait(sem_TakePhoto , osWaitForever) == osOK)//等待串口释放拍照信号量
                {
                        __HAL_DCMI_ENABLE_IT(DCMI_hdcmi, DCMI_IT_FRAME);//使用帧中断
                        memset((void *)JpegBuffer,0,sizeof(JpegBuffer));//把接收BUF清空
                        HAL_DCMI_Start_DMA(DCMI_hdcmi, DCMI_MODE_SNAPSHOT,(uint32_t)JpegBuffer, pictureBufferLength);//启动拍照
                        if(osSemaphoreWait(sem_GetPhoto , osWaitForever) == osOK)//等待DCMI释放一帧图像信号量
                        {
                                HAL_DCMI_Suspend(DCMI_hdcmi);//拍照完成,挂起DCMI
                                HAL_DCMI_Stop(DCMI_hdcmi);//拍照完成,停止DMA传输
                                int pictureLength =pictureBufferLength;
                                while(pictureLength > 0)//循环计算出接收的JPEG的大小
                                {
                                        if(JpegBuffer[pictureLength-1] != 0x00000000)
                                        {
                                                break;
                                        }
                                        pictureLength--;
                                }
                                pictureLength*=4;//buf是uint32_t,下面发送是uint8_t,所以长度要*4
                                Uart_Send((uint8_t*)JpegBuffer, pictureLength);
                        }
                }
        }
}
上位机收到的拍照显示(送给大家个大橙子):

图4 上位机显示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A:
使用嵌入式系统,对多任务调度非常方便。

网友B:
绿色的底板是什么型号滴?

绿色底板是自己画的,只用来连接摄像头

网友B:
@colin2135  好的 看着画的很规矩啊

网友C(2019-03-17):
楼主,你好,之前那个STM32F446+OV2640采集JPEG的百度云链接失效了,请问可不可以重新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之前那个STM32F446+OV2640采集JPEG的百度云链接失效了,请问可不可以重新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

之前的那份源码有些bug,试一下按着这个源码移植回去吧,顺便练练手。

网友D:
I采集JPEG使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网友E:
可以网络传输图片吗?

网友F:
JPEG的格式是不是压缩了呢?

网友G:
STM32F446+OV2640

网友H:
还是使用ov7670的摄像头比较多。

网友I:
学FreeRTOS非常难吗?

网友J:
是楼主自己开发的这个例程吗?

网友K:
谢谢楼主的分享,后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FreeRTOS支持DCMI?

肯定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楼主自己开发的这个例程吗?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JPEG的格式是不是压缩了呢?

是啊,2640自带JPEG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网络传输图片吗?

可以啊,用的庆科的串口WIFI模块,在STM32那一边,操作也是读写串口,上位机这边就是TCP CLINET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FreeRTOS非常难吗?

感觉做几个例程下来,就不觉得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采集JPEG使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就是用DCMI啊,DCMI有个JPEG模式的。

网友M(2020-03-15):
楼主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  F446RE内存只有128K OV2640读入的JPGE图片大小 不会超过这个内存大小吗?
我使用OV7725的时候,一张320*240的图片大小有150K 我仅能得到一部分数据, 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通过DMA直接发送给串口吗? 期待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  F446RE内存只有128K OV2640读入的JPGE图片大小 不会超过这个内存大小吗?
我使 ...

OV2640有一个好处是可以直接输出JPEG的图像,所以压缩下来一张图像在10K以内。

网友N(2022-05-31):
大佬你好,看到之前你在art-pi全连接大赛获奖的优秀作品(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感觉受益匪浅,想要深入学习一下,但是您放到gitee的项目的代码现在没有办法访问了可以麻烦看一下嘛,谢谢了,我的联系方式的vectorgun@outlook.com,麻烦您了

网友O:
DCMI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屏幕做好了吗?

网友P:
牛X啊,学习一下。

网友Q: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R: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S: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T: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U: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V:
楼主的资料确实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W:
可以使用dma吗/

网友T:
主要是看处理数据的速度了

网友I:
如何实现屏幕的输出?

网友X:
DCMI支持哪些芯片?

网友Y:
能够使用fifo读取摄像头吗

网友L:
STM32F446+OV2640有原理图吗

网友Z:
为什么要使用操作系统呢 ?

网友:
FreeRTOS可以吗

网友AA:
STM32F446是如何显示的呢?

网友AB:
STM32F446+OV2640效果怎么样

网友AC:
pcb的板子可以开源吗、

网友AD:
这个线不等长度,有干扰的。

网友AE:
能够做图像识别?

网友AF:
JPEG是压缩文件吗

网友AG(2022-10-06):
保存当前被执行函数的上下文

网友AH:
当端口P1.0输出低电平时,小灯就亮,因为此时小灯中有电流通过

网友AI:
TIM4正常中断,UART1串口发送正常,就是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

网友AG(2023-05-01):
A直接通过B声明的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AJ: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网友AJ: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AK:
只有一块PCB,其上有一个12MHz的晶体

网友AL:
GPIO口被复用为AD输入脚做相关AD检测

网友AM: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AH:
核心模块被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网友AN: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AI:
时钟信号推动单片机内各个部分执行相应的指令

网友AO: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AP(2023-09-17):
ov7670可以不?

网友AQ:
主要取决于数据处理的速度

网友AR:
免费版中支持dcmi吗?

网友AS:
使用什么方法来收集jpeg?

网友AT:
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人应该使用它

网友AU:
底板是做什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