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锂电池的均衡充电方法

楼主(2019-01-08):
现对串联蓄电池组的各单体电池进行均充,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在电池组的各单体电池上附加一个并联均衡电路,以达到分流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当某个电池首先达到满充时,均衡装置能阻止其过充并将多余的能量转化成热能,继续对未充满的电池充电。该方法简单,但会带来能量的损耗,不适合快充系统。

2、在充电前对每个单体逐一通过同一负载放电至同一水平,然后再进行恒流充电,以此保证各个单体之间较为准确的均衡状态。但对蓄电池组,由于个体间的物理差异,各单体深度放电后难以达到完全一致的理想效果。即使放电后达到同一效果,在充电过程中也会出现新的不均衡现象。

3、定时、定序、单独对蓄电池组中的单体蓄电池进行检测及均匀充电。在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时,能保证蓄电池组中的每一个蓄电池不会发生过充电或过放电的情况,因而就保证了蓄电池组中的每个蓄电池均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4、运用分时原理,通过开关组件的控制和切换,使额外的电流流入电压相对较低的电池中以达到均衡充电的目的。该方法效率比较高,但控制比较复杂。

5、以各电池的电压参数为均衡对象,使各电池的电压恢复一致。如图2所示,均衡充电时,电容通过控制开关交替地与相邻的两个电池连接,接受高电压电池的充电,再向低电压电池放电,直到两电池的电压趋于一致。该种均衡方法较好的解决了电池组电压不平衡的问题,但该方法主要用在电池数量较少的场合。

6、整个系统由单片机控制,单体电池都有独立的一套模块。模块根据设定程序,对各单体电池分别进行充电管理,充电完成后自动断开。该方法比较简单,但在单体电池数多时会使成本大大增加,也不利于系统体积的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