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两个60V锂电池包串联,能变成120V吗?

楼主(2019-01-08):
各位大大好,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把两个60V的锂电池包串联,可以变成120V用吗?
思考这个目的是,如果可行,那么我的产品可以只做12V,48V或者60V,剩下如果有72V的需求,那么我可以用12V+60V的直接用合适的接插件串联,无需重新设计BMS及电池包。
咋一看这么方案可行,如60V的BMS来说,两个串联,电池包A的BMS的3.3V对地还是3.3V,电池包B的BMS 3.3V虽然对地是63.3V,但是对于60V来说还是3.3V,切输出的大功率MOSFET的控制信号也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真的没问题吗?我目前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2个电池包的485/CAN总线的电平就已经不兼容了,通信感觉都无法正常进行
这种架构的电池包台湾已经有公司做出来了,说明方案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大陆目前还没听说过有用这种方式的
论坛的大腿们怎么看???

网友A:
锂电池对过放电很敏感的,一般需要电池组做容量匹配和充放电均衡。
所以一般不可以直接串联使用。

楼主(点评):
均衡一样可以做,两个BMS都工作的话,均衡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B:
串联可以用 ,但是有条件的
1 各自的保护板 均衡 可以使用,充放电控制就不能用了  要充电 做2个口单独充 不能合并
2 通讯要用,做隔离

网友A:
一般的,容量要匹配。否则使用和维护成本会增加

网友C:
采用隔离总线,加上独立的一个全系统主控,就可以实现任意串联。对于简单的充电分流型保护系统,这样就可以了。对于采用主动均衡的系统而言,你还必须有一个可以隔离挂载的主动均衡系统,由于主动均衡在实现上有很多种方法,因此这样的串联实现起来有的形式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