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Zenor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08):
3.3V的zenor上面加20V电压,zenor烧掉的话,是击穿变短路,还是变成高阻??
个人感觉应该会和电阻一样,可能直接变成一个1M的电阻,有哪位大大做过实验?

网友A:
首先变成短路吧。如果电源功率足够大它会爆掉变成开路。。。大概。

网上看到说可能会短路,也可能会开路,但是大多数厂家为了保护后端电路,会把Zenor做成击穿后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和PN结参杂工艺也有关系 估计研究这种器件极限情况的人也不多...

网友B:
同意一楼看法, 中间可能还有几个过程,  比如可逆和不可逆条件等.

网友C:
串个保险丝就是简单的过呀保护。所以认为应该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