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电路求解

楼主(2019-01-08):
有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吗有奇怪的电路

不知道在此论坛是否有高手能分析的出来此电路的原理呢

网友A:
嗯, 主要是通过 R3, C1 完成开关时间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主要是通过 R3, C1 完成开关时间设置.

但是原理我还是搞不懂,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1、初次上电,电源经C1-D1-R5给C1充电并使Q2截止。这是缓启动.
2、充电完成,D1达不到死区电压而截止,C1-R1-Q1-R3放电,Q1导通,Q2仍截止至放电完成。
3、放电完成后,D1、Q1都截止,Q2得到偏置导通给负载供电。
4、当电流过大,R2上电压降与Q2基极电压超过D1死区电压而导通,并使Q1导通,Q2基极反偏截止停止输出。
5、D1的导通,使电路重复1、2、3的过程,直到电路再次过流。
6、打嗝的波形应该不是对称方波,而是窄脉冲。电路检测到过流时迅速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初次上电,电源经C1-D1-R5给C1充电并使Q2截止。这是缓启动.
2、充电完成,D1达不到死区电压而截止,C1-R ...

打嗝波形是非对称的

网友C:
有点意思。但并没有多么高深复杂,有模电基础就可以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但并没有多么高深复杂,有模电基础就可以自己分析。

是的,过流保护的效果很好,电路虽然简单;与常规的过流保护电路简单很多

网友A:
不过这个电流的精度很差, 保护点受环境, 电压和温度的影响很大

网友D:
q1有可能工作在放大状态,保护电流会有所变化。电路计算出来的保护电流应该大于0.25a的,d1管压降和选型很重要,用稳压管会更好

网友E:
小小的模拟电路功能挺全的,在电流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的

网友F(2019-02-14):
启动时,C1通过D1、R5充电,Q2缓慢启动。
正常工作时:
V(Q2-b)~=VQ2-e-Vbe=Vcc-Vr1-Vr2-Vbe=23.1V
V(Q1-b)= V(Q2-b)+Vd1  = 23.1+0.4 = 23.5V
在正常工作期间,Q1处于截止状态,Q2导通。

发生过流时,Vr1增大,VQ1-e 电压降低,导致VQ1-b降低,C1放电,Q1导通,使VQ2-b为23.7V,Q2截止。
Q2截止后,C1开始充电,当充电使VQ1-b升高,Q1截止,Q2导通,进入打号嗝状态。

网友G:
分析的不太对

网友G:
Q1上电因电容原因无法立刻导通,Q2则迅速导通,使Q1处于截止状态。当Q2电流增大,Q2基极电位下降,电容充电,Q1基极电位下降后导通。Q2基极电位上升、同时电容放电,Q1截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Q1上电因电容原因无法立刻导通,Q2则迅速导通,使Q1处于截止状态。当Q2电流增大,Q2基极电位下降,电容充电 ...

仔细看了下,确实是这样子的

网友H:
1、上电瞬间Q1截止,Q2导通(过程很短);
2、然后C1-R1充电,Q1导通,Q2截止,C1-R1继续充电到Q1截止,然后Q2导通。
正常工作状态下:V(Q2-B)=24-V(R1)-V(R2)-Vbe;
                      V(Q1-B)=V(Q2-B)+VD1;
                      V(Q1-E)=24-V(R1);
当电流过流时:R1,R2上的压降增大,V(Q2-B)下降,导致V(Q1-B)下降。同时V(Q1-E)也会下降,但是V(Q1-B)的下降幅度会比V(Q1-E)要大,因此Q1导通,然后导致Q2截止,回归初始上电的循环,也就是产生打嗝状态。
假设临界电流为I。已知稳态工作状况下,产生保护需要Q1导通;然后具有如下三个条件;
V(Q1-B)=24-2.5I-0.7+VD1;
V(Q1-E)=24-I;
V(Q1-E)-V(Q1-B)≥0.7;
根据上面三个公式得出需要满足1.5I≥VD1;
这个电路的缺点是对于二极管的压降和温度特性要求比较高,实际电路并不能做高精度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