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能直接连接5V的LCD12864吗?

楼主(2019-01-09):
LCD12864的5V接到5V电源上,其他接口(并口和控制引脚)直接连接到STM32的IO口上。
STM32的3.3V电源,由5V电源经过LDO转换得到。
LCD和STM32是共地的。

这样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可以接,控制脚要接STM32那些标"FT"的管脚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为了节省成本可以,但是为了稳定性最好不要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为了节省成本可以,但是为了稳定性最好不要这样接

只要能用就行,不求稳定,我只是用开发板测试一下

网友C:
玩玩做实验可以的,但是做产品就不要这样做,要用3.3V的屏。

好 谢谢

网友D:
这屏是兼容 3V 电平的,  只要把屏的输出信号节 5V 容忍引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