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供货周期

楼主(2019-01-0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供货期长短要看库存情况,无法一概而论。量大好办,厂家直接服务,量小只能通过代理甚至零售商,那周期更没保证。至于国产工业级替换,这个不敢说一定没有,但非常罕见。如果是旧型号,当然最好是切换到新的主推型号上,停产的型号则不要使用。

网友C:
Atmel和ST先后都玩过“缺货”的套路!
正规的厂家,在芯片停产之前1年都会在官网发布通告,并给出兼容替换方案。
国内在周边器件上已经有一些可以替换了,但是高可靠性的芯片,极少能替换。

网友D:
要不就用通用器件设计。很多厂家的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E:
如果芯片停产,一般原厂会提前半年发出EOL通知,可以评估是否提前下单备料还是切换新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