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8连载7:测量代码执行时间

楼主(2019-01-09):
软件方式:
在Debug状态下,使用Clock工具,计算:

在延时函数运行前后设置断点,大概是是4.6*10^9个时钟周期,时间就是4.6*1000/456=10s

楼主:
第2种软件方式:使用TSCL,TSCH寄存器:测试延时函数Delay的时间:
                // 延时
            TSCL = 0;
            TSCH = 0;
            beforeL = TSCL;
            beforeH = TSCH;
            before = _itoll(beforeH,beforeL);
                Delay(0x00FFFFFF);
                afterL = TSCL;
                afterH = TSCH;
                after = _itoll(afterH,afterL);
                printf("%lld\n",after-bef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