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模电教材标识大小写的疑问

楼主:
ib ic波形明明是以IBQ ICQ为对称轴的交直流混合量,也就是直流脉动电流,应该标注iB小写字母大写下标,模电教材清一色的ib小写字母小写下标交流瞬时值,各位有何高见,不知是我的想法错误,还是另有见解

网友A(2019-01-09):
电路图中代表各种元件,各种逻辑门的图形符号都是有标准的,但我看到的多数电路原理图都不按这些标准来画。

对这种现象我根本就无所谓。

楼主:
也是,就那回事了,

网友B:
一般都约定:

小写+大写下标,如vB,表示瞬时总值。
大写+大写下标,如VB,表静态值。
小写+小写下标,如vb,表交流成分的瞬时值。
大写+小写下标,如Vb,交流分量的有效值(或向量)

个别书中可自行规定,不一定非要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约定:

小写+大写下标,如vB,表示瞬时总值。

奥,知道了

网友C:
这里仍然是瞬时值。

网友B:
注意波形表示,人家重开炉灶,弄了个信坐标,所以那样表示是可以的。

网友D:
什么乱糟糟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波形表示,人家重开炉灶,弄了个信坐标,所以那样表示是可以的。

...

你那意思是重新建立的坐标系,把对对称轴看成y=0了,不以原来大坐标为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仍然是瞬时值。

如果这小坐标以IBQ对称,就不是交流瞬时值,除非编者的意思是重新建立坐标系把对称轴看成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