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单片机能 直接驱动 5V OLED 吗?

楼主(2019-01-09):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stm32标准电压3.3v,虽然有个别cmos口支持5v,但是不推荐这样设计使用,建议设计中增加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stm32标准电压3.3v,虽然有个别cmos口支持5v,但是不推荐这样设计使用,建议设计中增加驱动电路 ...

额 我只是想用开发板,测试一下,那么到底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我只是想用开发板,测试一下,那么到底能用吗?

芯片资料里那些标注有“FT” 的管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资料里那些标注有“FT” 的管脚可以用

好的 谢谢

网友C:
有可以耐5V的IO口,建议中间再串一个电阻

网友D:
芯片资料里那些标注有“FT” 的管脚可以接收 5V 信号的输入. 输出还是 3.3V 的电平系统, 要看对方能否兼容 3.3V 的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