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子制作中焊接方法与熔接方法

楼主(2019-01-09):
电子制作中焊接方法与熔接方法

    现在连接机器,建筑物、船舰和导管等的金属部分,广泛地使用着电焊法。目前在很多电子制作中,安装收音机或其它电子制作时,焊接导线和零件已经完全由电焊来代替了。安装时使用电焊法连接是一种先进的技术作业。熔焊可以节约有色金属(首先是锡),保证接点有优良的质量,并因所花费的时间比用普通焊接法要短得多,所以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除此以外,熔焊器比烙铁耐用,而且不需要经常修理。用熔焊法连接导线和零件时,不需要铅、锡焊料。电流通过熔接点所发出的热量,使两条(或两条以上)导线成为熔化状恣或可塑状态而直接相连。而且,因为被熔焊金属的加热温度比软的铅、锡焊料要高得多,所以焊得的接点也比较牢靠;即使熔接点在极热的状态下使用时,导线的连接也不致遭到损坏。根据研究证明,电焊所以能将导线坚固地连接一起,是因为液态金属的扩散作用;即金属一部份混合起来,因而就形成坚固的结合。目前在安装工作中,使用两种熔焊法:电弧熔接法和接触电焊法。用电弧熔接法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方法可以将导线熔接到由金属板做成的接触点上,也可以熔接布线和电阻、电容器的引出线。接触电焊法,仅用来连接线与线。以及连结线与固定电容器、电阻的引出线。电弧熔接法中,使用低压(7—35伏)交流电流。这电流是用特种降压变压器,取自市电。如图1所示,焊片6一端是管状并带一个插导线5的小孔。导线插入小孔后,和有焊片的管子用特殊的平口钳夹紧,因而导线凭机械作用固定于焊片中。

为了形成电孤,所以采用一种特殊的电极。变压器的一根线通电极的套管2(见图1),套管则和被熔接的焊片相接;变压器的第二根线,通过移动的图棒1,圆棒的末端装有炭精极3。当炭精极和导线5(与焊片6相接并导电)相接触时,两者中间便产生电弧4。这时导线5先熔化,接着焊片6也熔化,此后即将电流停止,并将炭精极从被熔接的地方取出。于是在熔接地点便造成球形的表面。在图2及图3中又表示了两种导线和零件的熔接方法。图2(从右边起)表示底板的焊片和熔接在上面的导线,图3表示电阻和电容器的末端跟电路图上接线熔接的方法。在图3所示的情况下,被熔接的末端,是利用金属管固定在一起。

因为被熔接的部分必须和电路中不需熔接的零件分开安装(后者是在专门的工作席位上进行的),所以将零件导电的末端装配时,接线的末端和电阻、电容器的引出线必须紧紧地固定起来。否则,安装好的机器经由输送带移动或在工作席位间搬动时,连连处可能脱落。
为了使管形焊片、金属管(图3)或焊片的出头部分在熔接时能和导线紧固在一起,还使用了一种钳口上有横沟的平口钳。熔焊器的电极2(图1)在熔接时应该放在平口钳里。因为焊片的直径可能不一样粗细,里面的导线数目也有多有少,照这样做后,就可以使用一个电极,不必用一套电极了。此外,平口钳的末端还能自零件那里将熔接时产生的热传散;并避免电弧的火焰和零件接触。接触电焊法也使用交流电流,这种电流是经过降压变压器将市电电压降至4—7伏后,再通到熔焊器上。
在这种熔焊法中,导线的金属并不熔化,电流经过连接处时所产生的热量仅使金属变软,这时轻轻地压紧特殊的熔接钳,便能使导线相互接合。接触电焊法所用的熔接钳(图4)由外壳1和两根曲杆2及3组成。杆3固定在外壳上,不能移动。杆2是可动的,按下按钮4就可将它移动。释放按钮4的时候,弹**5使杆2回复到原来的位置。两杆的末端装有炭精极6。自降压变压器来的电流经过导线7通到曲杆上。要熔接的导线嵌入两块炭精极的中间,并用熔接钳夹紧。通过的电流使导线受热软化,结果导线便熔接在一起。

为避免熔接时将导线烧毁起见,在电路中使用一只过电流继电器。当熔接部分的金属变软但尚未熔化的一瞬间,继电器即将电路切断。修理使用电焊法安装的无线电机,并没有什么困难。任何一种不良的零件在必须调换时,要从机上原来部分取下。为此目的,可用剪线钳将其各各引出线端剪断,导线剪断的地方应该使得原来的引出线不短于10—15公厘。于是用铜线(最好是涂锡的)卷成三四圈的螺旋圈,将它套在已经擦干净的(蘸锡的)一段老线和新零件的引出线上。此后,即将两线连接处用锡焊接(图5)。

如果使用熔接代替焊接,那末两导线的末端不必清洁和蘸锡,应该按照图6所示来安排。在不久的将来,电焊法将更广泛的使用于无线电机生产技术中,这是可以推测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