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能从I2C启动但是不能从USB启动

楼主(2019-01-09):
跪求请教各位大佬们,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刚做好的CYUSB3014板子,之前是因为插到电脑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我焊了一块下好固件的EEPROM,然后调好PMODE用I2C启动就没问题,固件也能正常用,但是换USB启动就是死活起不来,设备管理器、注册表里都没有,应该是枚举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我对比了一下官方评估板,有一个引脚INT_N_CTL15 (L8)用USB启动时他是0V低电平,I2C启动时是高电平,但是我的这块一上电一直都是高电平,这个脚也没做任何处理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啊

网友A:
没装驱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2019-02-10):
1、CYUSB3014的boot有多种启动方式,检查一下boot配置是否正确。
2、用USB抓包工具查看一下枚举过程是否正常
3、USB差分线阻抗不匹配也可能导致枚举不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 我焊了下好固件的EEPROM,然后用I2C启动就行,但是USB启动就是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YUSB3014的boot有多种启动方式,检查一下boot配置是否正确。
2、用USB抓包工具查看一下枚举过程是否正 ...

我焊了下好固件的EEPROM,然后用I2C启动就没问,但是换USB启动就是起不来,应该是枚举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D(2019-05-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用usb2.0的接口启动尝试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焊了下好固件的EEPROM,然后用I2C启动就没问,但是换USB启动就是起不来,应该是枚举失败了,这个应该怎 ...

没在cyppress 官网 技术支持里面留言吗?

楼主(2019-06-11):
引用 网友D:
没在cyppress 官网 技术支持里面留言吗?

留言了很久都没人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