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集成电路收音机加装调谐指示器的方法

楼主(2019-01-09):
给集成电路收音机加装调谐指示器的方法

在较为考究的收音机上,都设置有调谐指示器——它不但美观,而且非常实用。既可以指示电源的开和关,更能够非常直观地显示出可变电容器是否调节在最准确的位置上,以使我们获得最佳的收音效果。

许多经济实用型收音机没有调谐指示器,常常由于调谐不够准确而使得收音质量大打折扣——噪声加大、音质变差、“串台”等等;或者在收听完广播以后常常忘记关机,使电池白白地消耗,甚至发生电池漏液而使印制电路和元件受到腐蚀。

本文对集成电路收音机如何加装调谐指示器,向广大读者进行详细介绍。
实验表明,要想加装一个调谐指示器,关键是必须寻找到该收音机所用集成电路的“受控点”。所谓“受控点”,就是指受到所收听的广播电台高频信号控制、其电压和电流随之发生变化的输出端点——集成电路的某一管脚引线。只有正确利用这一点上亦步亦趋的电压和电流变化,才能达到加装调谐指示器的目的。

例如,在使用的集成电路1083或2204的收音机中,其第16脚为“受控点”。经过反复实验,笔者找到了一种简便易行的改装方法:首先用2节电池或其它3V的直流电源,串联一个100kΩ左右的降压/限流电阻,按照它们的正负极性(见图1),临时做成一个“高灵敏度发光二极管选择器”;再到电子元件商店选购一个亮度很高的发光二极管。事实证明,以选取红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视觉效果最佳。这是因为红颜色比较醒目(尤其是在夜间使用时效果更为明显)。
然后,将发光二极管的负极串联一个降压/限流电阻(阻数由实验确定),焊接到集成电路的“受控点”上;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就近焊接到收音机印制电路的正极(如图2所示)。

此时开启电位器上的开关,发光二极管应具有一定的亮度;当我们调谐可变电容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时,发光二极管指示器的亮度应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如果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偏低,则需要适当减小降压/限流电阻的数值;反之则应适当增加其数值。
值得指出的是,集成电路的“受控点”,分为“正向”和“反向”两大类:以上介绍的1083(2204)集成电路,就属于“反向”类型——调谐电台信号越强,则发光二极管指示器亮度越弱;而采用1033等型号的集成电路则属于“正向”类型——调谐电台信号越强,则发光二极管指示器的亮度越强(如图3所示)。

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其“受控点”也不尽相同。如上面提到的型号为1033的集成电路,它的“受控点”为第7脚;对于其它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也务必首先测量清楚其“受控点”,然后再动手改装。
当然,在没有高灵敏度发光二极管的情况下,也可采用任何颜色的普通发光二极管,只是电池的消耗会相对增大。例如,在集成电路为1033,电源为两节5号电池(3V),降压/限流电阻为200Ω时,收听当地电台广播时,调谐指示器工作电流≥2.5mA;而在集成电路为2204,电源为3节5号电池(4.5V),降压/限流电阻为2000Ω的情况下,在无电台广播时,调谐指示器的工作电流≤500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