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远距离自适应直流供电电源电路

楼主(2019-01-09):
远距离自适应直流供电电源电路

本文提供了用室内低压直流电源给室外系统进行远距离供电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电源可以自适应室外负载的变化和电源传输线的不同长短。

一、电压调整器LM338简介
LM338是三端可调式正电压调整器,它能在1.2V~32V的电压范围内提供超过5A的电流,LM338的输出和调节端之间在工作时产生1.25V的基准电压Vref。LM338最大输入、输出压差为35V,内部设置了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热保护和安全工作区保护,标准的TO-3钢壳封装型管脚排列如图1所示。

二、实用电路
实用电源电路如图2所示,我们用LM338作为室内电源的稳压调整器,Vout端和Vadj端由LM337内部提供1.25V基准电压。Vadj端的电压由差分放大器输出决定,因此Vout端的输出电压Vout=Vref+Vadj。电路中3、2端为取样端,将负载RL上的电压通过R1、R2、RP3分压取样后和基准电压6.9V比较,再经差分放大器放大输出后对输出电压自动调整,改变RP3的阻值可以调整所需的负载电压。电路中C3和C4用于改善电路的瞬态特性,VD1、VD2是保护二极管,VD1用于防止自动调整端过压,VD2用于输入端短路时泄流。Vout=6.9/(k1·k2)、VL=Vout·k2其中k1=(R2+R3)/(R1+R2+R3),k2=RL/(RL+2RS),RL为负载电阻,RS为传输线电阻,Vout为调整后输出端的电压,VL为负载电压。

三、注意事项
1、由于LM338最大可调整输出为32V。因此所需的实际负载电压必须在小于32V的条件下使用,否则会失去调整作用,32V和负载电压之差决定了电源的最大可调整的动态范围。
2、电源电压在短电缆传输情况下LM338自身功率较大,要仔细选择散热片的面积。根据LM338在最坏应用条件下最大的耗散功率Pmax=(Vin-Vout)·IL(IL为负载电流),通过查表选择散热片的大小,并注意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