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指针和引用的区别有哪些呢

楼主(2019-01-09):
C++中指针和引用的区别有哪些呢

网友A:
本质:引用是别名,指针是地址

1、从现象上看,指针在运行时可以改变其所指向的值,而引用一旦和某个对象绑定后就不再改变。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指针可以被重新赋值以指向另一个不同的对象。但是引用则总是指向在初始化时被指定的对象,以后不能改变,但是指定的对象其内容可以改变。
2、从内存分配上看,程序为指针变量分配内存区域,而不为引用分配内存区域,因为引用声明时必须初始化,从而指向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引用不能指向空值。
注:标准没有规定引用要不要占用内存,也没有规定引用具体要怎么实现,具体随编译器   REF :  http://bbs.csdn.net/topics/320095541
3、从编译上看,程序在编译时分别将指针和引用添加到符号表上,符号表上记录的是变量名及变量所对应地址。指针变量在符号表上对应的地址值为指针变量的地址值,而引用在符号表上对应的地址值为引用对象的地址值。符号表生成后就不会再改,因此指针可以改变指向的对象(指针变量中的值可以改),而引用对象不能改。这是使用指针不安全而使用引用安全的主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用可以被认为是不能改变的指针。
4、不存在指向空值的引用这个事实,意味着使用引用的代码效率比使用指针的要高。因为在使用引用之前不需要测试它的合法性。相反,指针则应该总是被测试,防止其为空。
5、理论上,对于指针的级数没有限制,但是引用只能是一级。如下:
          int** p1;               // 合法。指向指针的指针 : 一个指针,可以改变指针指向的内容,但无法改变指针本身.
                    1.可以单向传递,也可以双向传递。
                            单向传递:在函数内交换指向变量的地址,只对函数内部的指针有影响。
                            双向传递:在函数内交换指向变量的内容,对函数内部和外面的指针都有影响。
                    2.指针指向的数据是改变,而指针本身是不改变的。
          int*& p2;             // 合法。指向指针的引用 : 一个指针的引用,可以改变指针指向的内容,也可以改变指针本身,p2只是一个别名,不会为它开辟空间.
                指针的引用:
                    1.双向传递。
                    2.可以说是 指针的指针,*&指针本身可变。
          int&* p3;             // 非法。指向引用的指针是非法的
          int&& p4;            // 非法。指向引用的引用是非法的
                             注意上述读法是从左到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引用是别名,指针是地址

1、从现象上看,指针在运行时可以改变其所指向的值,而引用一旦和某个对象 ...

感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