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自制磁性音圈的高效小型扬声器

楼主(2019-01-09):
自制磁性音圈的高效小型扬声器

   应用超小型零件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体积可以做得很小。但是小型扬声器的效率往往较低,有时为了获得较为满意的音量,不得不采用直径较大的扬声器,从而使整个收音机的体积大大增加。因此,如何提高小型扬声器的发音效率,是爱好者们感到兴趣的一个问题。
小型扬声器(例如直径65毫米的)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纸盆辐射面积太小,在纸盆面积不变的条件下,要提高其发音效率,就只好从提高其机械振动灵敏度,增强纸盆振动幅度着手。增强磁隙的磁场强度,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这就要换用更为强力的磁钢,这是在业余条件下很难办到的。除此之外,就只好从音圈、支架及纸盆质量等方面去改进了。笔者曾经试用过各种方法,如采用高阻抗音圈、脱胎式音圈、减小支架阻力,换用轻薄纸盆等,效率提高都不显著。最后,偶然试用录音磁带为音圈筒,制成一只磁性音圈,安装上去并将音圈支架省去不用,却获得了意外的成绩。

这种磁性音圈的小型扬声器,结构简单,制作方便,可以用普通小型扬声器或动圈式听筒、话筒改装。
用动圈式听筒或话筒磁头装配时,要先用铁皮或适当大小的铁盒盖剪制一只纸盆框架(见图一),例如可以利用大号“冷霜”香脂盒的盒盖制作。用螺丝钉装在磁头上。装框架时尽量利用磁头上原有的螺丝孔等来固定,或在适当位置钻孔后用螺丝攻旋出螺纹。这时,注意不要去拆开磁隙,否则重新装上后,磁场强度将大大降低,很难恢复。同时,要用胶布将磁隙贴住,以免铁屑等落进去。

音圈制作过程见图2所示。

音圈筒用一小段录音磁带(宜用塑料的磁带)制作,直径略大于磁头铁心,(最好参照原有音圈筒的大小)。按普通方法绕制音圈(具体方法可参照本刊过去有关介绍)。所用圈数、层数仍参照原有数据。如果采用的是话筒磁头,因为它的磁隙直径较大,并多为绕4层的,阻抗较高,如再换用稍细点的铜丝,改绕成6层,直流电阻可能达到100欧以上,这样就可以直接作为晶体管的输出负荷,连输出变压器也可省掉了。
用磁带作音圈筒时,应将带磁膜的一面朝外,光滑的一面朝里,使线圈直接绕在磁膜上将它包没,以免日后磁粉剥落留在磁隙里面。同时,在磁膜上涂万能胶时,要轻些,以免磁膜被胶水溶解而脱落。
音圈绕好后,用**沾香蕉水将磁带上露于音圈之外的磁膜拭去(如图2)。这步工作必不可少。否则由于音圈筒的上部也带磁性,会被一并吸入磁隙,音圈反而不在正确位置上了。
待音圈干后,可以放入磁隙内试试看。要求能被磁隙自动吸入,内外两边都无阻碍,音圈被端正地吸住在磁隙中间并与磁隙水平。再用手指试将音圈筒向四周摇动,向上拔、向下按,要求松手后能立即恢复原来的静止位置。这样,磁性音圈就合用了。
由于音圈在磁隙中可以自动保持其正确位置,并省去了音圈支架,所以装配起来十分简便,只要用几根照相底片剪成的细条,在四周嵌入音圈与磁头铁心之间,将音圈按其原来的自然位置固定下来,将纸盆边缘及锥底分别用万能胶胶固于盆架及音圈筒上,再将音圈的线头引出,接上焊片就可以了(参看图3)。如果采用的是话筒磁头,因为它的音圈筒直径较大,可以贴在纸盆的腰部,而不要将纸盆中间的圆孔开大,以免减少纸盆有效辐射面积。胶水干固后拔出固定音圈的几根细条,用手轻轻按按纸盆,如果没有音圈磨擦磁极的现象,就可以接入电路试听了。

制作时,是利用一只动圈式听筒磁头,配用一只直径65毫米纸盆。由于磁头较小,换用较大的纸盆后,曾多次按正规方式装配,效率总是不高。但采用上述方法后,效率大增,与直径200毫米扬声器比较,除低音频受纸盆面积限制而较差,音质显得单薄之外,音量并不逊色。在微音量(五灯收音机开至最低音量)时,比直径200毫米扬声器放音清晰;在大音量(输出功率约2瓦)时,仍无显著失真。用于自制的来复式晶体三管机(均业余品)上,声音宏亮,足够在30平方米室内收听。
以上介绍的方法,虽然是小小改进,但作用却不小。

原因是:
第一,由于音圈带有磁性,它的导磁率比非磁性物质高得多,放入磁隙内,就增强了磁隙的磁通强度。

第二,把音圈绕在磁性物质上,和采用铁淦氧磁棒绕制线圈相似,可以在不增加音圈圈数及直流电阻的条件下,增加音圈感抗。我们知道,通常所说的扬声器阻抗,是音圈的直流电阻与对音频的交流感抗之和。其实,直流电阻除了消耗功率使之变为热能之外,对于发音并不起作用,只有交流感抗才能在磁隙内产生电动效应推动纸盆发音。一般扬声器中,音圈圈数很少,感抗很低,大约只等于直流电阻的20%~40%(就400赫音频而言)。这就是说,在动圈式扬声器中,通过音圈的音频电流,至少有80~70%左右是被直流电阻转化为热量而无功损耗掉了。这也是动圈式扬声器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采用磁性音圈,可以提高感抗与直流电阻的比率(当然因为磁带的磁膜很薄,并被强磁场磁化,这种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改进),也就相对提高了音圈有效工作成分。

第三,音圈在振动时,首先要克服本身的自重。为了提高动圈振动效率,有些动圈式话筒等常采用铝质线圈及脱胎线圈来减轻自重,但作用并不大。在扬声器中,音圈重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音圈支架所承但,但是支架除了支撑音圈重量之外,还具有保持音圈在垂直方向的正确静止位置的任务,必须具有较大的弹力,其作用等于在音圈上加了一个“弹簧”,这样又给音圈振动增加了负荷。采用磁性音圈之后,音圈在磁隙内被强力磁场从四周平衡吸住,很自然地自由悬挂在磁隙中,因此,处于一种类似“失重”的状态;并且在磁力的吸引下,无论是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都能自动保持其静止位置,完全可以代替音圈支架的作用。这样,既解决了音圈自重问题,又去掉了支架的无功负荷,还简化了结构。

第四,磁性音圈在磁隙内作垂直振动时,虽然要受到磁力吸引,具有迫使它恢复静止位置的反作用力,但它和音圈支架的弹性并不相同。当振幅很小,音圈基本上在磁隙内运动时,这种吸力是微不足道的,仍保持有较大的振动灵敏度;而当振幅较大,音圈有逸出磁隙的趋势时,这种吸力则很强,形成较大的阻尼作用,阻止纸盆作幅度过大地、不规则地振动,因此不易产生失真。所以采用这种音圈,可以自动控制扬声器的灵敏度。

网友A:
动圈式扬声器,音圈刚度始终是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