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俺分析下这个电路的作用,电动车控制器的部分电路

楼主(2019-01-09):
下图为一电动车控制器的部分电路,本人才疏学浅,实在整不明白该电路所起的作用。比较器给CPU的信号是高低电平呢还是线性的呢。

网友A:
相电流检测,不过有点怀疑参数没标对,通常都是采用的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电流检测,不过有点怀疑参数没标对,通常都是采用的差分放大电路

检查好多次了应该不会标错参数,也测量了out输出电压,从0速开始2V左右到极速附近2.5V左右。然后我人为接地或3.3V电压,貌似控制器没有变化。貌似这块电路是个摆设啊。我主要是想弄明白为啥达到极速附近的时候,电机会有貌似共振的不协调的声音发出来。电机急速异样声音
就是想确定该部分电路是不是参与了相电流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wMjgxODI0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