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32926之上手编----gpio测试

楼主(2019-01-09):
本测试使用官方开发板,板上有八个led供使用,

测试使用了GPD6这个io口,用排线把这个口连接到其中一个led

命令如下:

/mnt/nand1-1 # cd /sys/class/gpio/
/sys/class/gpio # ls
export gpiochip0 unexport
/sys/class/gpio # echo 102 > export              //102是怎么对应到GPD6的,请看下面的表格
/sys/class/gpio # ls
export gpio102 gpiochip0 unexport
/sys/class/gpio # cd gpio102/
/sys/class/gpio/gpio102 # ls
active_low direction subsystem value
device edge uevent
/sys/class/gpio/gpio102 # echo out > direction
/sys/class/gpio/gpio102 # echo 0 > value  //led on
/sys/class/gpio/gpio102 # echo 1 > value  //lede off

1.

* Note :
* PORT NAME[PIN] = GPIO [id]
*
* PORTA[ 0] = gpio[ 0x00]
* PORTA[ 1] = gpio[ 0x01]
* :
* PORTA[31] = gpio[ 0x1F]
* PORTB[ 0] = gpio[ 0x20]
* :
* PORTB[31] = gpio[ 0x3F]
* :
* PORTC[ 0] = gpio[ 0x40]
* :

* PORTD[ 0] = gpio[ 0x60]

* :

* PORTE[ 0] = gpio[ 0x80]

* ://注意:没有PORTF

* PORTG[ 0] = gpio[ 0xA0]

* :
* PORTH[ 0] = gpio[ 0xC0]
* :
* :
* PORTH[31] = gpio[ 0xDF]

102==0x66,这个就是GPD6

楼主:
转来的,没想到是这么玩的。留着给大家。

网友A:
在系统里使用硬件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