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32926之jlink调试配置

楼主:
最近转战裸奔926,裸奔利器jlink当然不可缺少啦
打开keil工程,我用的是xp+keil4mdk,
按如下图示操作,

楼主(2019-01-09):
执行第八步后,可看到jink成功下载并运行了程序

网友A:
跑系统的比较好。

网友B:
win10下也是这么操作的吧

网友:
这个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C:
大家有没有发现Keil最近升级Pack,下载速度好慢啊。

网友D:
要注意的事项挺多的。

网友E:
老哥,tw9912的工程有吗?

网友A:
设置对了,一切都顺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哥,tw9912的工程有吗?

9912是个啥?你可以去新唐的GitHub看看有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9912是个啥?你可以去新唐的GitHub看看有没有。

TW9912去隔行模拟视频解码模块啊!新唐有GitHub啊,谢谢啊!

网友F:
Jlink貌似支持大部分的ARM内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