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30MHz和6~8W的正弦波信号的需求量大产品的元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9-01-09):
大家好!请各位大神们帮忙解答以下问题,非常感谢!

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要求产生一个频率为30MHz和功率为6~8W的正弦波信号去驱动一个感性负载,各位有哪些精度高和成本低些的方案和几种不同功能的元件选型参考?
其感性负载的测试数据如下:

具体要求如下:
1)时钟芯片:能产生30MHz正弦波,精度0.1MHz,范围29.00MHz至31.00MHz。该装置需输出正弦波形稳定,无变形毛刺少,输出频率恒定;
2)高频功率运算放大器:将以上的30MHz的正弦波信号进行放大,波形基本不失真;
3)升压电路:因供电采用聚合物锂电池,电压范围为3.3-4.2V,需要升压芯片给高频运放供电,最终输出6-8W的功率;可参考输出有效电压30V-36V,输出电流200多mA,可以是这个电压和电流,也可以其它的电压和电流,只要最终输出的功率为6-8W即可。
4)在满足以上要求的前提下,这此是用于消费电子产品量大,芯片封装尽量容易散热,总成本尽量低些;

楼主:
自己顶顶!请各位大侠们拨刀相助,感谢!

楼主:
自己顶顶!特别是做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等仪器的高手们,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高频功率运放不好找的。

为什么不参考射频功率输出的设计? 功率几千瓦都不算大功率。

还有,成本肯定不会低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现在已经有30MHz的精确的正弦波,但空载和频率为30MHz时的正弦波的振幅只有200mV,目前要解决将微弱的30MHz,200mV(0.2V)的正弦波信号放大到6~8W:
初步设想目前微弱信号的频率带宽已经有30MHz,如果直接用高频运放放大信号成本很高,所以,然后先将放大器(用升压芯片给放大器供电)将电压放大到30V-36V,再将电流放大到200mA,请教大神们有什么好的电路或者元件选型?万分感谢!

网友B:
30M的晶振+功放?

网友C:
频率需要在 29 ~ 31 以 0.1MHz 步进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需要在 29 ~ 31 以 0.1MHz 步进可调?

谢谢楼上回复!不需要步进可调,那只是精度!

楼主:
谢谢!有晶振和功放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