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变换技术!

楼主(2019-01-09):
某种技术,越是general,用处就越广,但是缺点可能是相对于special方法,麻烦些。

举例说明:

上图中的T型网络变换成pi型网络,教科书上有现成的Y-Δ变换公式等着它,这属于special技术。

现在用更一般的阻抗变换术来处理,下图绿色参数为假设的电导:

现在对电导矩阵做外科手术:第二行和第二列乘以两个数:

哈哈,手术成功,变换的电导矩阵所对应的电路,就是pi型电路了:

网友A:
有一种情况是,当需要的阻值太大时,先分压然后接个较小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