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振荡器架构演变方法

楼主(2019-01-09):
老外就会玩,什么玩意只要起个头,人家就能用排列组合方法,穷尽所有的可能。
这种灵巧的思维模式,是很难学的来的。

这个电路图,大家都熟悉了,问题是等价变换,有多少可能,我想在做的各位很少考虑过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给出架构演变的结果,感兴趣的请看图,想想人家是如何演变的,或者说演变的依据是什么。

@Lgz2006 :这些“演变的结果”中有若干个根本不能产生振荡。Lgz兄没有看出来?
我怎么看着都一样,555.

楼主:
架构演变的理论依据是:保证特征方程不变!
即上面10个图的特征方程,都是下面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架构演变的理论依据是:保证特征方程不变!
即上面10个图的特征方程,都是下面这个:

那么如何保证特征方程不变呢?

方法有用对偶原理,如果已经有一个正弦波振荡器了,那么我用零子和任意子来表示有源器件,如果零子和任意子个数相同,那么交换零子和任意子的位置,特征方程不变。

很明显,这是电路架构创新的很不错的一个入口。

相移振荡器不就有 高通与低通 两型吗?

楼主:
这篇**也是,人家想要研究出所有可能的变化:

楼主:
还是老外会玩吧
国内题海战术培养出来的多是死脑筋,写论文靠模仿人家的。

网友A:
正弦波振荡器,正反馈通道只能是交流反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振荡器,正反馈通道只能是交流反馈吧?

以下正弦波振荡器呢?

@hk6108 :主题是正弦波,再继续讲就歪楼了。
Rb 需要,既起偏流作用,又使 LC 能大幅摆振;在初始状态,U是对地短路的,NPN管需靠 Ra 来开通,如果 LC 能持续振荡,Ra 就可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老外会玩吧
国内题海战术培养出来的多是死脑筋,写论文靠模仿人家的。

这是学校教育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学人家,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走,走人家走过的路,没有创新,走不出其它路来。
肩膀上多出一条线的运放是什么?有种好像是可以控制放大倍数还是啥的运放。

楼主:
沙发楼层中的电路图,有人可能不懂运放上面那个引脚的含义,那个牵扯到电流读出,以前发帖说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沙发楼层中的电路图,有人可能不懂运放上面那个引脚的含义,那个牵扯到电流读出,以前发帖说过了。 ...

这个『电流读出端』的效果相当于接地,但不是一般的地,它似乎是个理想的电流控制端子 (电阻,阻抗皆为零,电流多大,信息源说了算)。

网友C:
CA3080跨导运放

网友D:
双T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