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1-09):
我毕业时,是直接从C跳过C++学Java的,但是学Java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Java要设计成这样,只好回头看C++,结果学C++的时候又有很多不懂,又只得回头看C,最后发现,C -> C++ -> Java的过程,就是C++填C的坑,Java填C++的坑的过程。真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真有才,哈哈

下面这些东西可以看到Java在填C/C++坑:

1、Java彻底废弃了指针(指针这个东西,绝对让这个社会有几百亿的损失),使用引用。

2、Java用GC解决了C++的各种内存问题的诟病,当然也带来了GC的问题,不过功大于过。

3、Java对异常的支持比C++更严格,让编程更方便了。

4、Java没有像C++那样的template/macro/函数对象/操作符重载,泛型太晦涩,用OO更容易一些。

5、Java改进了C++的构造、析构、拷贝构造、赋值。

6、Java对完全抛弃了C/C++这种面向过程的编程方式,并废弃了多重继承(一个派生类有多个基类),更OO(如:用接口来代替多重继承)

7、Java比较彻底地解决了C/C++自称多年的跨平台技术。

8、Java的反射机制把这个语言提升了一个高度,在这个上面可以构建各种高级用法。

C/C++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类库,比如UI,线程 ,I/O,字符串处理等。当然时代还在前进。不过我学习了C -> C++ -> Java这个填坑演进的过程,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C++并不完美,但学C++必然让你受益无穷。是那些不合格的、想对编程速成的程序员让C++变得坑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才,哈哈
下面这些东西可以看到Java在填C/C++坑:1、Java彻底废弃了指针(指针这个东西,绝 ...

大佬的c++做了多久啦?你对Java和c++都很熟悉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的c++做了多久啦?你对Java和c++都很熟悉呀

只用汇编,从不玩 C. 哈哈, 这些都是度娘搜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