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节能灯电源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
图中示波器是原理图中R1电阻左侧用钳形表探头采样的电流电流数值,原理图中R3电阻是一个1206 47Ω贴片电阻,工作电压为AC 220-240V 50Hz,该LED灯出货给客户后出现电阻烧毁开路,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该电阻烧毁开路呢?

交流电流参数

交流电流参数

LED灯电原理图

LED灯电原理图

网友A(2019-01-09):
看样子是功率不足而烧毁了,
增大功率裕量,
增加高压吸收电路, 比如 TVS 管.
增加过载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