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球泡灯电阻开路原因求教

楼主(2019-01-09):
     图中示波器是原理图中R1电阻左侧用钳形表探头采样的交流电流数值,原理图中R3电阻是一个1206 47Ω  1/4W贴片电阻。     工作电源电压为AC 220-240V 50Hz,该LED灯出货给客户后工作中出现电阻烧毁开路(比例约30%左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该电阻烧毁开路呢?

      该电阻选型时功率余量够吗?用在交流回路中,后面有一个对地滤波电容存在,是否存在电容充放电时电阻过压呢?
      请您不吝赐教,诚谢!

网友A:
功率不够啊,用直插电阻吧,2W

网友B:
功率好像是不太行

网友C:
按照你给的数据,将 R3  改用两个 24 ohm  (1206) 串联,故障率 可以下降到51 ppm。

xch
建议用3个 16 ohm 串联 为好。 特别是金属膜电阻

网友D:
I=U/z=U/(1/2πfC1+R3)≈88mA。    P(R3)≈0.3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