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ED球泡灯使用中贴片电阻开路原因分析

楼主:
     下图中示波器是原理图中R1电阻左侧交流端,用钳形表探头采样的交流电流数值,原理图中R3电阻是一个1206 47Ω  1/4W贴片电阻。
     工作电源电压为AC 220-240V 50Hz,该LED灯出货给客户后工作中出现电阻烧毁开路(比例约30%左右),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该电阻烧毁开路呢?
      该电阻选型时功率余量够吗?用在交流回路中,后面有一个对地滤波电容(2.2uF/400V)存在,是否存在电容充放电时电阻过压呢?
      请您不吝赐教,诚谢!

交流电流参数

交流电流参数

电原理图

电原理图

网友A(2019-01-10):
不仅是上电瞬间的电容充电过压,  实际上工频电压不能保证是正弦波. 在有各种畸变的波形下,  可能有更恶劣的情况吧